有一个PS2鼠标的问题比较困惑,想请教下

楼主(2014-02-21):
PC发命令到单片机,单片机模拟CLK和DATA线将该数据发到笔记本上,模拟笔记本的PS2鼠标功能,实现移动、左右键功能
我循环发移动命令到单片机,几十次移动动作后,笔记本上的响应出现了问题,比如我发的左移动命令,会跳到其他位置
现在基本可以确认是因为发数据的的时候,主机突然将时钟线拉低了,请问下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该问题

网友A:
加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B:
笔记本也有PS2鼠标?

楼主:
电脑端的CLK、data已经拉过10K电阻到5V

楼主:
笔记本上有个触摸鼠标是PS2的

网友C(2014-05-12):
四层板:50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1.0~1.6MM,长宽在10*10cm以内,一般交期5-6天
以上报价工艺为:FR-4,绿油白字,有铅喷锡工艺,数量为10片内。
镀金工艺加收50元,沉金工艺加收100元。无铅喷锡工艺(环保工艺)加收20元。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联系人:韩先生
手机13480101190 /13510965133
QQ800055586
电话:0755-84086168,传真0755-84069526
E-mail :syjpcb@163.com

八层板:180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1.6MM,长宽在10*10CM以内,一般交期7~8天
以上报价工艺为:FR-4,绿油白字,有铅喷锡工艺,数量为10片内。
镀金工艺加收50元,沉金工艺加收100元。无铅喷锡工艺(环保工艺)加收20元。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联系人:韩先生

QQ800055586

E-mail :syjpc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