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可控电源的电路图

楼主:
这个电源是怎么控制的    请高手们分析一下       各个器件的作用    其中为什么用那么多的电容啊

网友A(2014-02-22):
电容是滤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滤波用的

二极管和三伏电源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极管和三伏电源是干什么用的

二极管是对3V电源保护的,防止3.3V电源对它充电。
3V电源貌似是作为备用电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是对3V电源保护的,防止3.3V电源对它充电。
3V电源貌似是作为备用电源的。 ...

如果充电了有什么后果呢?(3V是纽扣电池,我见过这原理图)

网友C(点评):
纽扣电池有个最大充电电流,在这个值区间内的电流输入没有问题,超过了会造成电池气胀,甚至爆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充电了有什么后果呢?(3V是纽扣电池,我见过这原理图)

哪种纽扣电池?氧化银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种纽扣电池?氧化银电池?

CR1220  锂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是对3V电源保护的,防止3.3V电源对它充电。
3V电源貌似是作为备用电源的。 ...

这两部分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两部分怎么回事

J0是一个电流检测端子......断开接电流表测功耗.....
QN1的栅极即POWER端起控制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J0是一个电流检测端子......断开接电流表测功耗.....
QN1的栅极即POWER端起控制作用...... ...

谢谢哦

网友D:
到底是大神啊 答得真好 膜拜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