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電腦上的圖片投影到RGB接口的液晶顯示屏

楼主(2014-02-21):
各位高手,請問你們有沒有接觸過:通過筆記本電腦VGA或HDMI接口將電腦上的圖片投影到RGB接口的液晶顯示屏上(480*272/640*480/800*480或者更高),可能需搭配軟件修改液晶顯示屏的分辨率以及驅動信號的時序?

楼主:
液晶顯示屏是RGB接口的(即含有HSYNC,VSYNC,DE,DCLK,R0-7,G0-7,B0-7),請問各位是否有開發過這樣的東西,我可以購買你們的開發板

网友A:
去淘宝上搜下 很多现成的, 如果你们屏幕比较特殊的话就需要定制了 一般常见的屏幕淘宝上就有驱动板卖的

楼主:
淘宝上那些是液晶显示器驱动板(15寸以上),我手上的是10寸以下的显示屏,是用在仪器仪表上的。所用那些驱动板用不了。

网友B(2015-04-01):
引用 楼主:
淘宝上那些是液晶显示器驱动板(15寸以上),我手上的是10寸以下的显示屏,是用在仪器仪表上的。所用那些驱 ...

你还找到了那驱动程序了?我现在学习,有的话给我发一份驱动程序和时序吗?sxl611@126.com

网友C:
相同分辨率的话一个借口芯片就够了
不同分辨率的话要用SCALER,就是电视芯片之类的东西
最简单的做DVI的,接个sii1161,什么也不用设置,直接出你要的东西了。
注意DVI和HDMI需要EDID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