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外界32.768K时钟,

楼主(2014-02-21):
void init_sys_clock(void)
{
          P5SEL |= 0x03;                            // Enable XT1 pins
          UCSCTL6 |= XCAP_3;                        // Internal load cap(12pF)

          // Loop until XT1 fault flag is cleared
          do
          {
            UCSCTL7 &= ~XT1LFOFFG;                  // Clear XT1 fault flags
          }while (UCSCTL7&XT1LFOFFG);               // Test XT1 fault flag

          // Initialize DCO to 2.45MHz
          __bis_SR_register(SCG0);                  // Dis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5;                      // Set RSELx for DCO = 4.9 MHz
          UCSCTL2 = FLLD_0 + 511;                    // Set DCO Multiplier for 16.777216MHz
                                                    // (N + 1) * FLLRef = Fdco
                                                    // (511 + 1) * 32768 = 16.777216MHz
                                                    // Set FLL Div = fDCOCLK/1
          __bic_SR_register(SCG0);                  // En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 Worst-case settling time for the DCO when the DCO range bits have been
          // changed is n x 32 x 32 x f_MCLK / f_FLL_reference. See UCS chapter in 5xx
          // UG for optimization.
          // 32 x 32 x 16.777216MHz / 32,768 Hz = 524288 = MCLK cycles for DCO to settle
          __delay_cycles(524288);

          // Loop until XT1,XT2 & DCO fault flag is cleared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
这样初始化之后,ACLK  MCLK   SCLK各是多少,  也请大神推荐一个关于时钟系统的好**

网友A(2014-04-24):
看看这个吧 应该有启发的

网友B:
外接时钟的控制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