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请大家给看看芯片上的VBAT不用时该怎么接?

楼主(2014-02-21):
设计前翻阅了STM32F37x的参考手册(Doc ID 022448 Rev1),但是看过之后还是不甚明了。

关于这个问题,手册P.74上说:

If VBAT is not used, it must be connected to VDDA.

但是,继续往后看,P.76上的说法有些许不同:
If no external battery is used in the applicat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connect VBAT externally to VDD with a 100 nF external ceramic decoupling capacitor.

按我的理解,RTC应该是数字电路,接VDD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是再考虑到手册中要求的上电顺序,VDDA应该比VDD早。如果VBAT连接电池的话,这样更加符合。
究竟该怎么接呢?
疑惑中…… 或许应该再找更深入的文档来看。

网友A:
就是连接电源,没错的

网友B:
看见上面的图没有,VBAT内部有个Power Switch?
截图2的说明是否能理解?

网友C:
连VDD吧,我一直这样接的,用了好几年了

楼主:
多谢各位,结贴了~
我也觉得接VDD更符合常理。手册P.74关于VDDA的说**不会是有误?

楼主:
既然内部已经通过开关接到VDD了,为什么还要“建议”从外部连接到VDD呢?

网友D(2016-10-19):
引用 网友B:
看见上面的图没有,VBAT内部有个Power Switch?
截图2的说明是否能理解? ...

VBAT = 1.8 to 3.6 V: power supply for RTC, external clock 32 kHz oscillator and backup
registers (through power switch) when VDD is not present.

有个问题想请教,纯电池供电的应用,为什么Vbat不设计成耐高压,直接1.8V~4.2V呢?

锂电供电,是否必须前端接一个DCDC,LDO降压到2.5V,这样充分利用电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