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基极电压问题

楼主:
  三极管基极电压,最高多少伏三极管不会击穿。老师师说只能在0.5-0.7V之间。我用2个9018做的延时电路,基极有1.5V电压,三极管没有击穿电路用的没有问题。

网友A(2014-02-21):
老师说的是BE结之间的电压。
事实上三极管BE之间不存在正向击穿一说,因为正向本来就是导通的。
只存在BE电流过大从而烧毁BE结的说法。因此用电流来描述会更合适一些。

网友B:
你看手册上Vbe的参数,就是最高承受的电压

网友C:
你的1.5v,也得看看是几只管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说的是BE结之间的电压。
事实上三极管BE之间不存在正向击穿一说,因为正向本来就是导通的。
只存在BE电 ...

也就是说0.5是说的BE间的压降是吗?然后基极最高电压得看这个原件的参数表。而真正击穿三极管的是电流是吗?

网友D:
找份DATASHEET看下,就有了

网友E:
BE可以被反向电压击穿;正向电压击不穿它,加油!

网友F:
两个三极管1.5V没有问题

楼主:
我搞懂了!这个1.5V的由来是,两个三极管。分别有两个结电压,所以就有0.5VX2=1V,如果第一个三极管刚好是1V那基极电流是不会留到第二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的。所以必须高出1V,但是又不会太高,因为两个PN又具有嵌位作用,所以电压只会在1.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