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抗低温且低功耗的显示方式

楼主(2014-02-21):
各位大虾!给小弟推荐一个能在零下40摄氏度工作且功耗很低的显示方式(数码管除外)!感激不尽!

网友A:
OLED寿命还不行吧,一般只有几千小时。楼主说的到底是多低的功耗啊?

网友B:
寿命应该不是问题,三星手机用了这么久不是都没问题么。

网友C:
有低温段码LCD,我原来用过一家大连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