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410的疑问

楼主(2014-02-21):
小弟现在用STM32控制AD5410输出4-20MA电流,用了4片AD5410都无法输出电流,检查了程序没有错,但是就是无法向AD5410的寄存器里写入数据,不知道为什么,有高手用过这个芯片的么,能请教一下么?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用过AD5700吗?

网友B:
如果连线无误,那么就是串行读写软件的问题了,仔细按手册时序编写软件.

STM32不完全手册 V2.0 491页 22.3M 超清书签...
STM32相关专辑 40册 277M 〓
STM32菜鸟学习手册-罗嗦 307 15.8M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