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的过孔怎样盖油?

楼主(2014-02-21):
第一次用allegro做了一个板子发现过孔并没有盖油,过孔参数设置类似一个通孔焊盘,solermask层比regularpad层大0.1,请问solermask和pastemask参数应该怎样设置呀?是不是solermask层要小于regular pad层呀?望高手指点

网友A:
编辑下过孔文件
solder top bot 的参数删除 就 是盖油的
强烈建议,过孔 和焊盘分开命名。

网友B:
过孔----不需要像焊盘那样设置solermask
solermask层是阻止绿油覆盖的,设置了焊盘会裸漏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B:
建议你用别人做过的板子看看  allegro这个软件很不错 网上教程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下过孔文件
solder top bot 的参数删除 就 是盖油的
强烈建议,过孔 和焊盘分开命名。 ...

多谢,明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用别人做过的板子看看  allegro这个软件很不错 网上教程有很多

是的,之前用AD现在想学学ALLEG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孔----不需要像焊盘那样设置solermask
solermask层是阻止绿油覆盖的,设置了焊盘会裸漏
楼上说的不错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