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接地的问题

楼主:
我在戴上举的一本书中看到:
买电器的时候有白电和黑电的说法,白电的插头为3条脚,除了火线和零线外还有接地,这个接地与大地相连,如果电器内部发生漏电可以保证机壳和大地之间等电位,从而使产品具有更高的安全性。想一想,为什么这个接地不和交流电的零线直接相连?
我对零线和地线一直搞不清楚。请大侠解惑。地线和零线相连会怎么样?地线和零线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2014-02-21):
地线是捅到大地上的,一般接地是有接地桩的,外壳接到地桩上,
就可以把外壳上可能带的电直接通过大地释放掉,从而防止意外触电。地线不参与回路,就是保护用。
零线最后是要到发电厂的,和火线一起构成电流回路。你可以把火线和零线看成总线,用电设备都是总线上的分支。

网友B:
为什么这个接地不和交流电的零线直接相连?
很多时候零线与火线会搞反。如果火线接地,而地又接设备机壳,这样机壳带火就出大问题了,会触电死人的。
如果地线是独立于零线、火线之外的真正接大地线。零线与火线会搞反,接设备机壳也不会带电。

网友C:
白电的三个头插座的应用,并不能”使产品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网友B:
从产品种类上区分:
  黑电和白电都是中国的分类法子,不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黑电和白电也是有分明区别的:白电,即指能够代替人们家务歇息的产品。如,洗衣机、冰箱、空调等,电热水器(一般好像是用的三针插头,但有例外)在国外也有称之为红色家电。黑电产品是带给人们文化和娱乐,例如彩电、声响等(一般好像是用的二针插头,也有例外) ;
  从工作原理上区分:
  从其工作原理和核心零部件来辨别黑白电也是能够的,黑电更多的是通过电子元器件、电路板等,而白电更多的是通过电机将电能转换为热能、动能进行工作的。
  绿色家电:
  绿色家电,即指在品质及格的前提下,高效节能且在使用历程中不会伤害人体和破坏环境,报废后还能够回收应用的家电产品。

白电、黑电与家电设备是否用三针插头接地或者是二针插头不接地没直接关系。而是与设备防触电保护分类有关。参见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