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重新回到老问题,AD采样出错,估计是硬件问题。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4-02-21):
    原先遇到AD采样数据出错问题,想了很久没解决,就放下搞其他部分。现在就剩下AD部分了。
    先说明一下,小弟用的是PA0~PA7...反正是ADC1的16个通道。测试程序是ALIENTEK MINI的AD程序,其中就是显示是的usart的去除了,
直接看仿真的变量值。给通道0电压是1.35V,但变量值一直是0xfff;使用ALIENTEK MINI板变量值是正确的。图为MCUSystemPCB,采样部
分就是直接将相应通道IO引出。

网友A:
1、直接测量输入电压的MCU端口电压是否是正确的?
2、通道端口是否确认没有疑问?
3、其它的AD端口呢,也是一样吗?

网友B:
看PCB怎么看的清楚啊
发个原理图的模拟部分

网友C: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还是软件方面的问题.
只要万用表测得了输入电压, 那就一定会转换出结果来.
参考以下其他端口的 ADC 结果. 验证一下实际输入电压(直接用万用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还是软件方面的问题.
只要万用表测得了输入电压, 那就一定会转换出结果来.
参考以下其他 ...

万用表测过,输入端电压时1.35V,转换数据是fff,其他通道也一样是fff

网友D:
输入端1.35v电压
那要么程序问题,要么引脚烧了或者单片机没工作

网友E:
檢查Vref+,要是接地,所有電壓皆是0xfff。一般接VDDA
焊接不良時,有可能將Vref+及Vref-接在一起。直接量IC針腳,確認有給對的電壓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檢查Vref+,要是接地,所有電壓皆是0xfff。一般接VDDA
焊接不良時,有可能將Vref+及Vref-接在一起。直接量I ...

谢谢兄弟,我找到问题了,是vref+的问题,电压时0V,PCB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檢查Vref+,要是接地,所有電壓皆是0xfff。一般接VDDA
焊接不良時,有可能將Vref+及Vref-接在一起。直接量I ...

分析问题思路很清晰,赞一个: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