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相电表的校准

楼主(2014-02-21):
现在在做一个meter的设备,程序写的差不多了。但是校准负载没有解决了。现在大家给推荐一个校准负载,由于是消费电子精度要求不是太高。大家有做这块的推荐下设备。

网友A:
电表的校准都是成标准化做法了吧。

你们公司第一次做电表?

网友B:
做电表,相关的校准 测试设备是必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电表,相关的校准 测试设备是必须的。

同意

楼主:
是第一次做,不是电表就是一个家用的插座了,对家用设备进行功率的测量了。当然还有其他功能了,智能家居的。想找一个稳定点的负载进行校准,公司没有这种设备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第一次做,不是电表就是一个家用的插座了,对家用设备进行功率的测量了。当然还有其他功能了,智能家居的 ...

可以找一些外租设备的公司 租些设备来用...

网友E(2014-05-12):
以前做过电表,用的三相交直流稳压源进行校准的

网友E:
一台设备10w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