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sb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4-02-21):
根据官方VCP的例程改了一点点,然后用libusb做了一个驱动,用python来测试发现,上位机往下位机发数据没有问题,可是下位机往上位机发数据就有问题了,程序循环在DCD_HandleInEP_ISR这个中断里(很奇怪,主程序根本跑不下去,需要在这个中断里手动把diepint.b.xfercompl置高主程序才能继续运行下去),上位机没有接收到任何数据,我把可以用的官方VCP例程,把pc端的驱动改成libusb也是这样,感觉可能跟驱动的协议有关系?但是这样的话需要如何修改呢,求大家帮帮忙

网友A:
虽然没用过F4的USB,但是用过F1,感觉不是协议的问题,毕竟上位机发送,下位机能接收到数据,可能是你下位机发送数据的处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用过F4的USB,但是用过F1,感觉不是协议的问题,毕竟上位机发送,下位机能接收到数据,可能是你下位 ...

但是用VCP例程,完全可以用的代码,只要把驱动改成libusb的就不能发送,所以好迷茫,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我是直接调用最底层的DCD_EP_Tx来发送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用VCP例程,完全可以用的代码,只要把驱动改成libusb的就不能发送,所以好迷茫,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 ...

你确定你驱动改正确了?
如果你用官网的上位机程序没问题,换成自己的就有问题那么下位机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下位机不能主动发送数据,必须host发送指令后才能响应,用bushound观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驱动改正确了?
如果你用官网的上位机程序没问题,换成自己的就有问题那么下位机肯定是没有问题 ...

驱动就是libusb自动生成的,就改过名字,我用python/pyusb写的小程序,先发一个数然后读书,可是怎么样都读不到数

网友A:
你对照着官网的上位机来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照着官网的上位机来改吧

我又回来了,发生一些我完全无法理解的事,今天一上电0x81端口竟然就能用了但是端口0x82还是不行,一样的设置一样的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又回来了,发生一些我完全无法理解的事,今天一上电0x81端口竟然就能用了但是端口0x82还是不行,一样的 ...

除了描述符,配置描述符,还有端点的状态设置都需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描述符,配置描述符,还有端点的状态设置都需要注意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UyOTM0fDIyMDkyZjdifDE3NjM3MTQyNTV8MHw%3D

搞了那么久还是不行。。。。端点描述符一样,端口描述符,端点配置(我用DCD_SetEPStatus设置成valid)还是没用,0x83端口就是没不行(我试过改成0x82也不行),另外一个端口就是可以,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网友B:
端口 配置 你弄对了么?端口 fifo长度也要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口 配置 你弄对了么?端口 fifo长度也要配置。

端口配置都一样啊只有地址区别,txfifo长度1,2,3都有都设置呢,还能怎么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端口配置都一样啊只有地址区别,txfifo长度1,2,3都有都设置呢,还能怎么样呢... ...

端点地址正确?参考下这个
https://bbs.21ic.com/icview-180644-1-1.html
还有就是bushound指定端点发送数据试过?
我能想到的就这些了

网友C(2016-06-13):
请问在最新的cube库上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