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上的USB应用-如何能用USB调试器,但不能用U盘

楼主(2014-02-21):
请教一下:
PC上有没有专门的USB驱动管理软件或者转接设备,可以用USB接口的仿真器、或者USB转232通讯卡、或者周立功USB CAN卡,但不能用U盘或者移动硬盘复制资料,有没有实现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其实串口也可以传文件出去的,只是慢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