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内核的CC2538下载程序出错,提示不断复位

楼主(2014-02-21):
各位工程师们:
        大家好,我最近在用CC2538的芯片跑程序,用了TI的swrc271a\cc2538_foundation_firmware_1_0_1_0\driverlib\cc2538\examples\startup_files\startup_ccs.c和cx2538xf53_ccs.cmd来建立项目,当我下载程序到CC2538一开始程序在不断运行,出现如下提示:

Cortex_M3_0: GEL Output:
Memory Map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Cortex_M3_0: Can't Run Target CPU: (Error -1268 @ 0x90001) Device is locked up in Hard Fault or in NMI. Reset the device,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If error persists, confirm configuration, power-cycle the board, and/or try more reliable JTAG settings (e.g. lower TCLK). (Emulation package 5.1.402.0)
Cortex_M3_0: Can't Run Target CPU: (Error -1268 @ 0x90001) Device is locked up in Hard Fault or in NMI. Reset the device,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If error persists, confirm configuration, power-cycle the board, and/or try more reliable JTAG settings (e.g. lower TCLK). (Emulation package 5.1.402.0)
Cortex_M3_0: Can't Run Target CPU: (Error -1268 @ 0x90001) Device is locked up in Hard Fault or in NMI. Reset the device,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If error persists, confirm configuration, power-cycle the board, and/or try more reliable JTAG settings (e.g. lower TCLK). (Emulation package 5.1.402.0)
Cortex_M3_0: Can't Run Target CPU: (Error -1268 @ 0x90001) Device is locked up in Hard Fault or in NMI. Reset the device,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If error persists, confirm configuration, power-cycle the board, and/or try more reliable JTAG settings (e.g. lower TCLK). (Emulation package 5.1.402.0)
IcePick_C: GEL: Error while executing GEL_Waiting = 1: identifier not found: GEL_Waiting at GEL_Waiting=1 .
IcePick_C: GEL: Error while executing WaitForSignal(): 'WaitForSignal()' not found at WaitForSignal() .
Cortex_M3_0: AutoRun: Target not run as breakpoint could not be set: Cannot enable while the target is free running
Cortex_M3_0: Trouble Halting Target CPU: (Error -2012 @ 0x0) Requested operation cannot be done while device is running. Halt the device,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1.402.0)
Cortex_M3_0: GEL Output:
Still waiting for Reset to complete

1、我查了硬件电路,reset引脚上电时电压0.8V,仿真后下载程序进去再测reset引脚变成3.2V左右,拔出仿真器又变回0.8V。这是电压没有上拉还是给MCU拉低了电压导致复位?

2、出现这个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是内存映射出错还是硬件的问题

希望能够给我点提示和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A:
2538不太懂  你说的reset是仿真口上的吗
先reset这样的引脚只做输入   只用外面拉之后才起作用吧
只测reset为0.8也正常   个人觉得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38不太懂  你说的reset是仿真口上的吗
先reset这样的引脚只做输入   只用外面拉之后才起作用吧
只测res ...

2538是M3的内核,操作跟M3都差不多。
reset引脚有接到仿真上,也接到MCU的reset引脚上。
我也怀疑是硬件的reset电路有问题,我拿掉reset电路的上拉电阻,直接把这个引脚接到3.3V,上电测量3.3V,下载程序还是出现这个提示,不知有什么解决办法的建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2538是M3的内核,操作跟M3都差不多。
reset引脚有接到仿真上,也接到MCU的reset引脚上。
我也怀疑是硬件 ...

对这个不太熟悉   你再查找确认一下   不好意思

网友B(2015-07-04):
cc2538好像比以前的难点,欢迎大家加入初学群,大家相互讨论。CC2538初学qq群227452361,纯粹初学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