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WRA1212S-3WR2长时间输入电压小于12V

楼主(2014-02-21):
我采集板使用的DC-DC是WRA1212S-3WR2,手册上标称的输入电压范围是9~18V,因为我的采集板采用电池供电,工作过程中电池电压会由12.5V开始下降,直到9V左右自己保护关闭,这样的话DC-DC的输入电压会长期处在12V以下,我的采集板输入电流大概是200mA,段时间测试好像没问题,我就不知道输入电压长时间处在12V一下对DCDC和我采集板的性能有无影响?因为输入低于12V,而输出为12V,那DCDC不就变成升压了吗?这可以吗?如果可以,那他为什么要把型号写出是12转+—12V,而不写出9~18V转+-12V?请各位大侠帮小弟解答解答!谢谢

网友A:
不可以的

网友A:
升压有升压的模块的。

网友A:
DCDC模块是压降模块的

网友B:
WRB系列是宽电压输入范围,9-18V是模块的输入电压范围,12V是标称电压,12V输入转12V输出,相当于是作为隔离应用,9-12V输入时可以保证输出电压得到12V,只要不低于9V以下就可以。
也有12V输入转24V输出的产品,这个需要结合实际应用。

网友C:
这个得看产品性能了

网友C:
就怕功率不够

网友D:
电流不足吧

网友D:
怕影响使用的

网友E:
开关电源升压和降压都是可以的

网友:
不会影响,可以使用
DCDC是直流电路中将一个电压值的电能变为另一个电压值的电能的装置。
你输入满足条件就行,至于输出多大是你匹配电路的事。

网友C(2014-04-10):
搭建一个简易电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