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4 写程序,data过大如何处理

楼主(2014-02-21):
写程序时。data才108字节,怎么就编译不通过了呢
若data为140字节,Keil u4 要设置那些参数的呢?全局变量又是如何定义的呢?
请各位指点啊。。。。

网友A:
你没有**吧。 要注册机。

网友B:
去掉一些多余的变量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吧。 要注册机。

已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一些多余的变量定义...

变量都需要用到,才定义的啊,估计可能要定义的变量data达到150字节,但现在108字节就不通过了,不知啥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量都需要用到,才定义的啊,估计可能要定义的变量data达到150字节,但现在108字节就不通过了,不知啥原 ...

有外部RAM的,可以把变量定义到外部RAM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外部RAM的,可以把变量定义到外部RAM里...

硬件不支持外部RAM,只能从软件更改。。。

网友C:
尽量优化,少用全局变量,一些使用频率不是特别高的变量用idata,实在不行把small模式改成large模式

网友D:
请注意DATA只有128,IDATA是256

网友E:
应该不是RAM不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RAM不够的问题

那问题在那的呢?

网友E:
将全部编译信息发出来看看。

网友F:
你把一些变量unsigned char xdata这样定义,就是加xdata,看看有没有效果。没有效果的话,那就只能2个做法了:
1:减少不用的变量。
2:看看编译有没有警告,把警告都解决掉。因为有时候你的一个函数,定义了而没有调用它,也会占用data。

网友G:
keil 在内存管理上 做的不是很好,你先把编译信息完整的贴出来 ,然后看看M51文件,M51文件能告诉你你的RAM怎么分配,你也可以知道哪些文件的变量没有回收。然后再自己一点一点的优化代码。我一般代码都控制在128以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把一些变量unsigned char xdata这样定义,就是加xdata,看看有没有效果。没有效果的话,那就只能2个做法 ...

顶!你定义的变量有点多,都没有多少堆栈空间了,即使你程序通过了,也不一定能出结果,变量挤压堆栈的后果就是程序跑飞,现象足以乱倒连自己也不明白。现在的单片机都是增强型的,将unsigned char型或者susigned char data改写为unsigned char xdata 应该好点,但是速度也会慢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顶!你定义的变量有点多,都没有多少堆栈空间了,即使你程序通过了,也不一定能出结果,变量挤压堆栈的后 ...

回答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全部编译信息发出来看看。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c...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SYSINI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COMMUNICATION?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LENGTH:  005FH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ONESTEPT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K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J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I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TIMER2_COUNT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DAT_BUG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NUM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FAULT_NUM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TIME_DAT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SUB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CH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LOADADDR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STATE_MACHINE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NOWSTEP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TIMER_COUNT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CNT_DJS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ONESTEP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RYG_A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JIAOYM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CNT_F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CNT_E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CNT_D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CNT_C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CNT_B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NOWSTEPT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CNT_A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NUM3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NUM2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NUM1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NEXTSTEP
    SEGMENT: ?DT?DJ72Z130824组合式程序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MAIN
    MODULE:  D:\KEIL\C51\LIB\C51S.LIB (?C_INIT)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MAIN
    MODULE:  D:\KEIL\C51\LIB\C51S.LIB (?C_INIT)
    ADDRESS: 01DDH
Program Size: data=108.0 xdata=0 code=1035
Target not created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一些变量unsigned char xdata这样定义,就是加xdata,看看有没有效果。没有效果的话,那就只能2个做法 ...

xdata 变量不是存储在外部RAM中吗?我这硬件都不支持外部存储

网友D:
先搞清楚什么叫DATA什么叫IDATA再说吧

网友E:
把没有调用的函数先注释掉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没有调用的函数先注释掉再试试看

我这个程序现才写到一半,没有调用的函数往后用到,但写到后面还需定义一些变量。。。。就这里想请教各位,往下是如何写,变量又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E:
那你就先调用一下还未调用的函数试试。
因为keil编译器使用了内存覆盖技术,未调用的函数它无法做调用关系分析,从而就无法做内存覆盖处理,就会占很多内存。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将全部编译信息发出来看看。

为什么要把圈圈扔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要把圈圈扔了?

它是旋转着出去的,表示它在转圈……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它是旋转着出去的,表示它在转圈……

哦,:)

网友K:
没有**完全把,重新下个注册机**一下

网友L:
用的什么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的什么单片机?

stc89C52...

网友G:
还是建议LZ看看M51文件 你就知道自己 RAM 怎么分配的了,有针对性的去优化代码。效率更高。同时可以考虑将全局变量和大的数组修饰为idata,如果代码不大的话可以把代码上传,然后我帮你修改修改,我解决这个很有心得。

网友L:
设置改成XDATA试试

网友D:
把一些数组定义成char idata my_var[16];类似形式

网友M:
内存超了,只能将一些对速度要求不高的变量转移到xdata上。

网友N:
9楼正解

网友N:
31楼的也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