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PCB的元件designator标号设置问题

楼主(2014-02-21):
protel中设置PCB中的元件designator标号,因为有很多电阻电容都没有作标号。可不可以在这个PCB图中把这么多电阻电容的标号通过全局设置(同一封装的一起设置)自动把这些标号加上去。比如通过设置后自动变成R1、R2、R3、R4、R5;C1、C2、C3、C4 等等。就不用每个元件分别改了。谢谢~

网友A:
关注问题,做个标记!

楼主:
寻求高手解答啊。莫非protel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寻求高手解答啊。莫非protel没有这个功能?

在画原理图界面,操作菜单tools/annotate或快捷键T、A,出现annotate对话框,左键点Options选项,这时对话框上部有个Annotate Options 空白栏,点空白栏右边下拉黑三角,选择All  Parts(熟练后可选择其它)。对话框中部的小空白框可不作选择。对话框左下角有4种打点选择,是选择编号在电路图的先后顺序排列的走向,你按需要选一种即可。
做好上述设置后,点击最下方的OK即可。
你试一试吧,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画原理图界面,操作菜单tools/annotate或快捷键T、A,出现annotate对话框,左键点Options选项,这时对 ...

恩,非常感谢啊,原理图可以这样,可能PCB图本身就没有这个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