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在我的电脑测试圈圈书上鼠标出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2-22):
下面是关于串口的打印信息:
Your D12 chip's ID is: 0x1012. ID is correct! Congratulations!
断开USB连接。
连接USB。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挂起。
USB总线挂起。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挂起。
USB总线挂起。
USB总线复位。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80 0x06 0x00 0x01 0x00 0x00 0x40 0x00 0x00
bmRequestType:0x80
bRequest:0x06
USB标准输入请求: 获取描述符--设备描述符
写端点0缓冲区16字节。
0x12 0x01 0x10 0x01 0x00 0x00 0x00 0x10 0x88 0x88 0x01 0x00 0x00 0x01 0x01 0x02
USB总线复位。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80 0x06 0x00 0x01 0x00 0x00 0x40 0x00 0x00
bmRequestType:0x80
bRequest:0x06
USB标准输入请求: 获取描述符--设备描述符
写端点0缓冲区16字节。
0x12 0x01 0x10 0x01 0x00 0x00 0x00 0x10 0x88 0x88 0x01 0x00 0x00 0x01 0x01 0x02
USB端点0输入中断。
写端点0缓冲区2字节。
0x03 0x01
USB总线复位。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00 0x05 0x01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bmRequestType:0x00
bRequest:0x05
USB标准输出请求: 设置地址。
写端点0缓冲区0字节。
USB端点0输入中断。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80 0x06 0x00 0x01 0x00 0x00 0x12 0x00 0x00
bmRequestType:0x80
bRequest:0x06
USB标准输入请求: 获取描述符--设备描述符
写端点0缓冲区16字节。
0x12 0x01 0x10 0x01 0x00 0x00 0x00 0x10 0x88 0x88 0x01 0x00 0x00 0x01 0x01 0x02
USB端点0输入中断。
写端点0缓冲区2字节。
0x03 0x01
USB端点0输入中断。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80 0x06 0x00 0x02 0x00 0x00 0x09 0x00 0x00
bmRequestType:0x80
bRequest:0x06
USB标准输入请求: 获取描述符--配置描述符
写端点0缓冲区9字节。
0x09 0x02 0x22 0x00 0x01 0x01 0x00 0x80 0x32
USB端点0输入中断。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80 0x06 0x00 0x03 0x00 0x00 0xFF 0x00 0x00
bmRequestType:0x80
bRequest:0x06
USB标准输入请求: 获取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
(语言ID).
写端点0缓冲区4字节。
0x04 0x03 0x09 0x04
USB端点0输入中断。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80 0x06 0x03 0x03 0x09 0x04 0xFF 0x00 0x00
bmRequestType:0x80
bRequest:0x06
USB标准输入请求: 获取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
(产品序列号).
写端点0缓冲区16字节。
0x16 0x03 0x32 0x00 0x30 0x00 0x30 0x00 0x38 0x00 0x2D 0x00 0x30 0x00 0x37 0x00
USB端点0输入中断。
写端点0缓冲区6字节。
0x2D 0x00 0x30 0x00 0x37 0x00
USB端点0输入中断。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80 0x06 0x00 0x02 0x00 0x00 0xFF 0x00 0x00
bmRequestType:0x80
bRequest:0x06
USB标准输入请求: 获取描述符--配置描述符
写端点0缓冲区16字节。
0x09 0x02 0x22 0x00 0x01 0x01 0x00 0x80 0x32 0x09 0x04 0x00 0x00 0x01 0x03 0x01
USB端点0输入中断。
写端点0缓冲区16字节。
0x02 0x00 0x09 0x21 0x10 0x01 0x21 0x01 0x22 0x34 0x00 0x07 0x05 0x81 0x03 0x10
USB端点0输入中断。
写端点0缓冲区2字节。
0x00 0x0A
USB端点0输入中断。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80 0x06 0x00 0x03 0x00 0x00 0xFF 0x00 0x00
bmRequestType:0x80
bRequest:0x06
USB标准输入请求: 获取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
(语言ID).
写端点0缓冲区4字节。
0x04 0x03 0x09 0x04
USB端点0输入中断。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80 0x06 0x02 0x03 0x09 0x04 0xFF 0x00 0x00
bmRequestType:0x80
bRequest:0x06
USB标准输入请求: 获取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
(产品描述).
写端点0缓冲区16字节。
0x22 0x03 0x0A 0x30 0x08 0x57 0x08 0x57 0x59 0x65 0x60 0x4F 0xA9 0x73 0x55 0x00
USB端点0输入中断。
写端点0缓冲区16字节。
0x53 0x00 0x42 0x00 0x0B 0x30 0x4B 0x4E 0x55 0x00 0x53 0x00 0x42 0x00 0x20 0x9F
USB端点0输入中断。
写端点0缓冲区2字节。
0x07 0x68
USB端点0输入中断。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80 0x06 0x00 0x03 0x00 0x00 0xFF 0x00 0x00
bmRequestType:0x80
bRequest:0x06
USB标准输入请求: 获取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
(语言ID).
写端点0缓冲区4字节。
0x04 0x03 0x09 0x04
USB端点0输入中断。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80 0x06 0x02 0x03 0x09 0x04 0xFF 0x00 0x00
bmRequestType:0x80
bRequest:0x06
USB标准输入请求: 获取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
(产品描述).
写端点0缓冲区16字节。
0x22 0x03 0x0A 0x30 0x08 0x57 0x08 0x57 0x59 0x65 0x60 0x4F 0xA9 0x73 0x55 0x00
USB端点0输入中断。
写端点0缓冲区16字节。
0x53 0x00 0x42 0x00 0x0B 0x30 0x4B 0x4E 0x55 0x00 0x53 0x00 0x42 0x00 0x20 0x9F
USB端点0输入中断。
写端点0缓冲区2字节。
0x07 0x68
USB端点0输入中断。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80 0x06 0x00 0x01 0x00 0x00 0x12 0x00 0x00
bmRequestType:0x80
bRequest:0x06
USB标准输入请求: 获取描述符--设备描述符
写端点0缓冲区16字节。
0x12 0x01 0x10 0x01 0x00 0x00 0x00 0x10 0x88 0x88 0x01 0x00 0x00 0x01 0x01 0x02
USB端点0输入中断。
写端点0缓冲区2字节。
0x03 0x01
USB端点0输入中断。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80 0x06 0x00 0x02 0x00 0x00 0x09 0x00 0x00
bmRequestType:0x80
bRequest:0x06
USB标准输入请求: 获取描述符--配置描述符
写端点0缓冲区9字节。
0x09 0x02 0x22 0x00 0x01 0x01 0x00 0x80 0x32
USB端点0输入中断。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80 0x06 0x00 0x02 0x00 0x00 0x22 0x00 0x00
bmRequestType:0x80
bRequest:0x06
USB标准输入请求: 获取描述符--配置描述符
写端点0缓冲区16字节。
0x09 0x02 0x22 0x00 0x01 0x01 0x00 0x80 0x32 0x09 0x04 0x00 0x00 0x01 0x03 0x01
USB端点0输入中断。
写端点0缓冲区16字节。
0x02 0x00 0x09 0x21 0x10 0x01 0x21 0x01 0x22 0x34 0x00 0x07 0x05 0x81 0x03 0x10
USB端点0输入中断。
写端点0缓冲区2字节。
0x00 0x0A
USB端点0输入中断。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00 0x09 0x01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bmRequestType:0x00
bRequest:0x09
USB标准输出请求: 设置配置。
写端点0缓冲区0字节。
USB端点0输入中断。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21 0x0A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bmRequestType:0x21
bRequest:0x0A
USB类输出请求。
设置空闲.
写端点0缓冲区0字节。
USB端点0输入中断。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81 0x06 0x00 0x22 0x00 0x00 0x74 0x00 0x00
bmRequestType:0x81
bRequest:0x06
USB标准输入请求: 获取描述符--报告描述符。
写端点0缓冲区16字节。
0x05 0x01 0x09 0x02 0xA1 0x01 0x09 0x01 0xA1 0x00 0x05 0x09 0x19 0x01 0x29 0x03
USB端点0输入中断。
写端点0缓冲区16字节。
0x15 0x00 0x25 0x01 0x95 0x03 0x75 0x01 0x81 0x02 0x95 0x01 0x75 0x05 0x81 0x03
USB端点0输入中断。
写端点0缓冲区16字节。
0x05 0x01 0x09 0x30 0x09 0x31 0x09 0x38 0x15 0x81 0x25 0x7F 0x75 0x08 0x95 0x03
USB端点0输入中断。
写端点0缓冲区4字节。
0x81 0x06 0xC0 0xC0
USB端点0输入中断。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0字节。
0x81
USB总线挂起。
写端点1缓冲区4字节。
0x00 0xFF 0x00 0x00
点击板子上按键之后出现,出现上面蓝色串口打印信息,之后点击按键什么打印信息都没有呢,我试着拿板子到别的电脑上试程序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因此我怀疑是我的电脑上驱动有问题呢,之前刚买板子试都是好的,请问大神们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呢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是不是PID没换引起的?驱动加载错了吧

网友B:
我的调试信息到这里就没有然后了
电脑端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请问圈圈版主,应该如何检查呢,用的是第一版的板子
下面是关于串口的打印信息:
Your D12 chip's ID is: 0x1012. ID is correct! Congratulations!
断开USB连接。
连接U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PID没换引起的?驱动加载错了吧

代码是按照您的书一步步重写的,之后出现的现象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卸载一下驱动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调试信息到这里就没有然后了
电脑端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请问圈圈版主,应该如何检查呢,用的是第一版 ...

检查一下焊接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代码是按照您的书一步步重写的,之后出现的现象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卸载一下驱动就好了! ...

应该是驱动关联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卸载驱动重装或换个PID/VID让它重新加载驱动通常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焊接问题。

是检查usb芯片周边的电路焊接吗,我是在淘宝买的别人焊好的,今天刚收到当当买的第二版书,看了下送的板子和买的焊好的外观没撒区别,不知道是不是焊的有问题,第一次接触单片机,望圈圈版主提示详细一点,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检查usb芯片周边的电路焊接吗,我是在淘宝买的别人焊好的,今天刚收到当当买的第二版书,看了下送的板 ...

检查USB D+和D-是否和电脑连接良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USB D+和D-是否和电脑连接良好。

这一步最早就已经检查过,开始检查了连接线缆,后来换了线缆,和直接插在usb上都测试过,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一步最早就已经检查过,开始检查了连接线缆,后来换了线缆,和直接插在usb上都测试过,都不行 ...

那我也判断不出来哪里有问题了……正常来说,连接USB后,应该会产生总线复位的……你可以量一下D+看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B:
刚才测量了一下,usb D+对地的电压是3v,单片机复位后有3到0到3的变化,然后电脑提示发现新硬件,接着就是无法识别 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