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我们公司出的Cortex-M0芯片--SW-M1200,大家看看怎么样。

楼主(2014-02-21):
内核:
1、32位ARM Cortex-M0内核
2、提供24位系统定时器
3、工作频率最高50MHz
4、硬件单周期乘法
5、集成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提供最多32个,4级可配置优先级的中断
内置LDO
1、可接受电压范围为2.0V至3.6V
内部SRAM存储器
1、共18K字节用以存储用户程序及作为RAM使用,上电后由片外flash拷贝执行程序
2、支持灵活切换,可将18K分为12KB/6KB、14KB/4KB、16KB/2KB、17.5KB/0.5KB用以存储执行程序及作为RAM区使用
3、通过SWD接口烧录
4、支持ISP更新用户程序
串行接口
1、数量可配置的UART模块,具有独立8字节FIFO
2、数量可配置的SSP模块,具有8字节独立FIFO,支持SPI、Micro Wire、SSI协议,传输速率最高可达系统时钟的1/2
PWM控制模块
1、6通道16位PWM产生器
2、可设置高电平结束或周期开始两种条件触发中断
3、具有普通、互补、中心对称等多种输出模式
4、宽带可调节的前后死区控制
5、由硬件完成与ADC的交互
GPIO--最多可达25个GPIO,具体数目取决于配置,可配置4中IO模式,包括:上拉输入,下拉输入,推挽输出,开漏输出。支持灵活的中断配置。
模拟外设
1、12位8通道高精度SAR ADC
2、3路模拟比较器/运算放大器
欠压检测:支持4基欠压检测,支持欠压中断和复位选择

使用该芯片有多个项目开发中,包括温控仪、太阳能发电项目、低功耗永磁电机驱动、wifi灯控等等。欢迎大家评论。

网友A:
帮顶,看性能还不错,那就推广试试呀

网友B(2014-04-27):
数量可配置的UART模块
数量可配置的SSP模块

数量有多少?还是多个型号选择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