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程序算法思想:两个按键,按键顺序不同,功能不同。

楼主(2014-02-21):
先按键1松开,再按键2松开,这是一个作用(即置位作用1标志位)。
先按键2松开,再按键1松开,这又是一个作用(即置位作用2标志位)。

该怎么去设计程序呀??

网友A:
你这不是已经将你的任务描述出来了么,写个流程图就好了,用定时器,规定时间内开始检测,判别功能,两次判别时间要长点,否则会误判

网友B:
先画流程图,看看逻辑是否矛盾,如果有矛盾就不要继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画流程图,看看逻辑是否矛盾,如果有矛盾就不要继续了...

恩恩 我去画个流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已经将你的任务描述出来了么,写个流程图就好了,用定时器,规定时间内开始检测,判别功能,两次判 ...

我先去画流程图

网友C:
最近发现按键原来可以这样处理:
比如你的按键是IO口检测的,一般按下去了该IO口为0,松开,该IO口为1,
你可以这样设计:
bit KEY1
bit KEY2
bit key1_buf=1;
bit key2_buf=1;

unsigned char  key_detect=0;
unsigned char  key_ok=0;

if(key1_buf!=KEY1)
{
   if(key1_buf=0)
   {
    if(key_detect==0)  key_detect=2;
    else if(key_detect==1)
       {
        key_detect=0;
        key_ok=1;
       }
   }
   key1_buf=KEY1;
}
if(key2_buf!=KEY2)
{
   if(key2_buf=0)
   {
    if(key_detect==0)  key_detect=1;
    else if(key_detect==2)
       {
        key_detect=0;
        key_ok=2;
       }
   }
   key2_buf=KEY2;
}
key_ok这个就是你要等到的标志位的按键了。
实现起来很简单。

网友D:
其实用状态机可以实现这个想法,我所有的仪表类的显示任务都用按键顺序修改状态机。非常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发现按键原来可以这样处理:
比如你的按键是IO口检测的,一般按下去了该IO口为0,松开,该IO口为1,
你 ...

别看就这几行代码,我是看晕了···

网友E:
有没有时间限制,如果没有那就相当简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别看就这几行代码,我是看晕了···

很好理解啊。
if(key1_buf!=KEY1)和if(key2_buf!=KEY2)
说明IO口电压有变化
if(key1_buf=0)说明变化的时候IO口的前一个状态是低,说明这个时候按键是松开了。
if(key_detect==0)  key_detect=2;
    else if(key_detect==1)
       {
        key_detect=0;
        key_ok=1;
       }
这些就是在按键松开的时候做些判断,如果按键2有松开就执行功能,如果按键2没有松开就设标志自己松开了。
按键2也是这样理解。所以很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时间限制,如果没有那就相当简单了。

简单? 我是弄的头都晕了···

我刚开始是这样想的:判断按键1是否按下,如果键1按下判断按键2是否按下,如果键2按下,则置位作用1标志。
紧接着
判断按键2是否按下,如果键2按下判断按键1是否按下,如果键1按下,则置位作用2标志。

但是在调试时发现,不论先按哪个,总是作用1标志位被置位~

然后我就发现,我的上述思想,不论先按哪个,总是说明两个按键均被按下,也就使得判断不分先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理解啊。
if(key1_buf!=KEY1)和if(key2_buf!=KEY2)
说明IO口电压有变化
bit KEY1
bit KEY2
bit key1_buf=1;
bit key2_buf=1;

unsigned char  key_detect=0;
unsigned char  key_ok=0;

/***********************************************
首先按键1按下松开:因为初始时key_detect = 0,所以使得key_detect = 2,
             如果按键2一直不动作,key_detect值会一直不变(为2)。
                         即使再次按下按键1,key_detect值仍会一直不变
然后按键2动作:因为key_detect = 2,则key_detect=0;且key_ok=2;

首先按键2动作:key_detect=1,
               如果按键1一直不动作key_detect仍为1
                           即使再次动作按键2,key_detect仍为1
然后按键1动作:key_detect=0;key_ok=1;

结论:key_ok=2:先按键1动作,再按键2动作
          key_ok=1:先按键2动作,再按键1动作
***********************************************/
if(key1_buf!=KEY1)         //按键1端口电平有变化
{
   if(key1_buf=0)         //判断按键前一个状态是否为低
   {                                 //说明按键松开了
        if(key_detect==0)  key_detect=2;
        else if(key_detect==1)
        {
            key_detect=0;
            key_ok=1;
        }
   }
   key1_buf=KEY1;
}
if(key2_buf!=KEY2)
{
   if(key2_buf=0)
   {
    if(key_detect==0)  key_detect=1;
    else if(key_detect==2)
       {
        key_detect=0;
        key_ok=2;
       }
   }
   key2_buf=KEY2;
}

我是这样分析的~~

网友F:
呵呵,如果两次按键之间没有时间限制。
貌似程序设计不复杂呀。
可以设计两个变量:

unsigned char  老键值,新键值;

关于键值,可以作简单的处理。
0:代表没有键被按下并抬起;
1:代表按键1被按下抬起;
2:代表按键2被按下抬起。
(通过键盘扫描程序,可以规避第四种可能,即两键同时被按下。再进上步说就是先查1键,如果1键没按下,再查2键。如果1键按下并抬起,则返回键值1,不检查2键。)

在程序初始时,将 “旧键值”和“新键值”同时置成0;

程序中设计一个循环体:

{
扫描键盘,得到一个键值(0,1,2三者之一)。
将键值赋予“新键值”变量;
判断:如果((新键值为1,而且,旧键值为2)或者(新键值为2,而且,旧键值为1))
     {完成二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执行相应的功能,即新1旧2,完成某种功能,新2旧1完成某种功能。在完成第一个任务后,需要把“新键值”“旧键值”两个变量重新清0;以便开始新一轮检测。}
     否则,(注意这个“否则”和上面的“如果”一般需要用 if....else...实现。)
{完成一个任务,将“新键值”赋予给“旧键值”}
}

网友F:
首先,一般情况,很少有这种按键功能设计成这样的。
即使设计成这样,比较合理的规格,应该要求两次按键之间要有一定短的时间间隔,比如,
先按1键,在半秒内,再按2键,2键抬起后,如何如何。1键按完后,半秒内无按键,则认为1键按下抬起为无效的。
先按2键,在半秒内,再按1键,1键抬起后,如何如何。2键按完后,半秒内无按键,则认为1键按下抬起为无效的。

两次按键之间没有时间限制,这样不是很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一般情况,很少有这种按键功能设计成这样的。
即使设计成这样,比较合理的规格,应该要求两次按键之 ...

非常感谢,让我有学会了一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