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TPA3123D2开关机静音电路

楼主(2014-02-21):
哪位大侠有合适的数字功放TPA3123D的开关机静音电路呀,能去除POP声音的。弄了一个RC延时控制/SD 脚,开机时先关断/SD(低电平),延时后高电平,但喇叭还能出来一小声POP声,这是回事呀。关机也是。

网友A:
开机, 用延时应该可以做到.
关机, 恐怕这个办法不行, 是否用个电压电源阈值检测电路来实现, 象单片机复位电路那样的功能.

网友B:
我记得TI的参考电路上给了吧,好像有个电容。你看看那个参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