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请教,D12TEST.Sys无法在Win7/Win8下安装,能否通过修改inf解决?

楼主(2014-02-21):
有一个USB设备,采用PDIUSBD12芯片,驱动直接使用的是开发板提供的D12Test.sys和D12Test.inf,在Win2000/XP下运行正常。现客户的PC升级,全改成了Win7和Win8的64bit操作系统。这个USB设备插入Win8系统后不能正确安装驱动。
请教达人,谁能支招?是否能仅仅通过修改inf文件让其在Win8下正常安装?或者谁能提供WinXp下的D12Test.sys的源代码或者源代码下载地址。
谢谢。

匿名
哥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求指教

网友A(2014-10-10):
芯片停产建议不用

网友B(2015-10-20):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只有取消数字签名工作

网友C(2017-02-22):
32位的win7好像能用
老产品,一直在用PDIUSBD12,开发的人都走了,没法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