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orcad原理图自动编号

楼主(2014-02-21):
各位大神:
        小弟最近在orcad16.3中设计原理图时遇到一个问题,我对整个项目设计进行自动编号后,项目内的每一页都各自在自己的一页内从1往后升序排列,这样就造成一个项目有多个相同的元器件编号,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晕,换了台电脑就行了

网友A:
一般的做法都是倒过来弄的,
排好PCB  然后序号重写排列,再回注到原理图 这样美观

网友B:
你是不是一页的 复位 重排,还是整个项目重排啊。

网友C:
重新置位为0

网友C:
然后再编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一页的 复位 重排,还是整个项目重排啊。

整个项目啊,.DSN后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再编译的

我就说先delete掉,然后再a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做法都是倒过来弄的,
排好PCB  然后序号重写排列,再回注到原理图 这样美观  ...

嗯,是个好方法,后面再试试

网友C:
先去掉所有编号,然后再编号就行了

网友D:
应该是在排序时没有设置好,跟电脑没关系

楼主(2014-04-28):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在排序时没有设置好,跟电脑没关系

嗯,今天发现设置里勾选了reset那个选项,英文不过关: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