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93的SPI通信调试

楼主(2014-02-21):
在做430单片机读取AD7793的数据,程序写完了但采集到的数值不对。怀疑是AD初始化或者时序问题,不能确定是哪个问题。哪位大侠有AD7793采集温度的程序啊,谢谢帮忙

网友A:
兄弟,你这样问,没有几个人会仔细看的,毕竟同时会两样的人很多少,你最好把思路理顺,抓关键点问问,帮你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样问,没有几个人会仔细看的,毕竟同时会两样的人很多少,你最好把思路理顺,抓关键点问问,帮你 ...

好吧,谢谢高手

网友B:
怀疑是AD初始化或者时序问题,不能确定是哪个问题。
那就借助合适的工具检查, 比如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

网友C:
建议楼主把自己的程序和电路传上来,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把自己的程序和电路传上来,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电路肯定没问题的,我也怀疑是初始化没有成功。但是是按着硬件SPI改的程序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肯定没问题的,我也怀疑是初始化没有成功。但是是按着硬件SPI改的程序啊 ...

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过了吗?

用示波器看过,有波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看过,有波形

:L波形符合AD7793的时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形符合AD7793的时序吗?

不太符合,不过我那个时序都是按着官方例程来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太符合,不过我那个时序都是按着官方例程来的啊

:fun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上路,还请版主多多指教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手上路,还请版主多多指教啊:

可以尝试:
1、联系官方,问问官方例程是否有问题,用的什么硬件配置。
2、调整程序,让波形符合AD7793芯片SPI通讯时序
实在解决不了,可以找供货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
1、联系官方,问问官方例程是否有问题,用的什么硬件配置。
2、调整程序,让波形符合AD7793芯 ...

哦,我试试调整程序吧。谢谢

网友D:
可以参考下7794的例子,没找到93的例子。

网友D:
很有可能是延时的问题。小于阈值的时候会读不出来。另外就是对照时序图看是不是错过某个东西了。

楼主(2014-03-28):
已经调试通了,是上一任交接的时候没有交接清楚,电路图里的片选和时钟是反的

网友E(2014-05-05):
大神你的AD7793采集数据调好了吗 能把程序发给我看看吗 太感谢你了

网友F:
我是参照AD7792的例程改的,已经调通了,MCU使用的51,但使用中发现一个问题,这SPI的接口容易丢失,跑一会数据就不对了,不知道LZ遇到这情况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