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 【分享】+电桥解决正负极问题

楼主(2014-02-21):
记得去年我做了个LED的台灯,没有弄插头,电压还稍微高了点,就两根裸线,一下烧了几个元件,差点烫着手。我一看,刚好有个以前拆的随身电源里的整流桥,用上,之后再怎么反接,都能正常工作了,话说讲究正负极的电路用了整流桥真好啊。:lol

网友A:
很好,真聪明,比较发帖子还快点

网友B:
好主意,一般加个反向二极管还不够智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主意,一般加个反向二极管还不够智能啊

是的,电极反向了,就不工作了,整流桥一出马,正反都不碍事

网友C:
电路的是事情就不知道啦,支持一个,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D:
加个整流桥,确实可以

网友E:
如果电流比较大的话,加整流桥体积会变大,功耗也会增加,毕竟还是有管压降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