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T430UIF仿真器驱动问题(已解决)

楼主:
今天刚在淘宝上买的FET430UIF仿真器到货了,所以要赶紧拿来试了,145RMB可是下了血本的,刚插上电脑,安装好驱动,显示如下图,然后我就用CCS V5.3 想仿真试下,但是又出现下面的情况,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是驱动没装好么?笔记本是WIN7 64位的。

网友A(2014-02-22):
64位win7系统兼容性问题比较多。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个电脑或操作系统试试,或者问问卖家时候兼容64位win7系统

网友A:
另外,也有可能仿真器自带的固件版本比较低,可以尝试升级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也有可能仿真器自带的固件版本比较低,可以尝试升级固件试试

我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了,C盘里需要放一个USBSER,sys 文件,这样就可以自动安装驱动了,用CCS升级也成功了

网友B:
楼主的办法怎么想出来的啊 真牛

网友C:
淘宝上买的可就要注意真假了

网友D:
在SETUPAPI.LOG中,指出不能装载USBER.SYS,因此装了一个。

网友D:
可能不是正版操作糸统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