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用altium designer出现这二个警告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4-02-21):
[Warning]        51最小系统.SchDoc        Compiler        Off sheet  at 1050,-50        19:54:35        2014/2/21        1
[Warning]        51最小系统.SchDoc        Compiler        Un-Designated Part         19:54:35        2014/2/21        2

网友A:
检查下原理图下:X:1050,Y:-50位置,是否有未连接的部件?

网友B:
应该是你那个地方在原理图的时候就没有连接,你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