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 【分享】+LED吸顶灯

楼主(2014-02-21):
    过年在家的时候邻居装修房子,让我帮忙去买吸顶灯,老板介绍有N种,最后相中的是18W的贴片LED式吸顶灯,不聊回去后测试开关的时候就挂了一个,(觉得特对不起邻居的信任)。私自拆开看了看,一圈圈串联的贴片式LED,没看到有什么整流稳压电路来着,不明白是如何直流市电控制的,老板说这个灯确实容易烧,具体的原因他也不晓得,有大神给解释下原理不?谢谢
另外说几点日常中所接触的跟LED相关的吧:
1、在PCB应用中,对于贴片或直插式LED指示灯,在做封装时要明显的标出正负极性,一般贴片的有标识杠的为负极,直插式的灯内电极小的为正极。
2、电源指示灯,在整流电路后面加限流电阻+LED指示灯。因为不同的LED的功率不同,要问清楚老板此种LED的最大电流是多少,好依次来选择限流电阻的大小,因为选的大了灯不亮,选的小了容易烧LED管。
3、四位一体数码管、高亮数码管、红外之类的,种类繁多,应用广泛。就这么多吧,欢迎大神们拍砖。

网友A:
这个跟选大选小没有关系吧,LED吸顶灯都是自带电源的,我估计应该是电源不稳定导致的,我见过电源老化时候电源爆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选大选小没有关系吧,LED吸顶灯都是自带电源的,我估计应该是电源不稳定导致的,我见过电源老化时候 ...

LED吸顶灯用的市电啊,应该有自带的整流稳压电路吧。
另外爆炸的电源因该是电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