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 【分享】+避免白光LED产生闪烁现象

楼主(2014-02-21):
【分享】+避免白光LED产生闪烁现象

白光LED的正向压降可以高达4V,但是目前的大量手持电子设备多以单一锂电池供电,此时已经无法再由设备电源直接驱动白光LED而必须借助于各类电源变换器件。可以用作白光LED驱动器的电源变换器件包括不少种类,其中应以电压输出型电荷泵电路最为简单。此类典型的器件有LM3354型开关电容变换器,其电源电压范围为2.5~5.5V,输出电压有一系列标称值可供选择,用作白光LED驱动器时应选择4.1V标称输出电压。LM3354的开关工作频率为1MHz,故而可以采用较小的开关电容器。LM3354的最大输出电流为90mA,带有片内过热保护电路,静态电流与关断状态电流分别为475μA和5μA。控制白光LED亮度的脉宽调制信号可由器件的判断控制(SD)端送入,其重复频率应在60Hz以上,以免LED产生闪烁现象;但也不宜超过200Hz,以保证开关电容器具有足够的放电时间。

网友A:
白光LED的电压一般在3.0-3.5之前,一般电压超过3.8就是非常规的产品了
不错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