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船用的模拟量电路,求大神!

楼主(2014-02-21):
帮忙修理一块船上的电路板,由于没有原理图,还是四层的板,我这个小菜鸟不会弄了啊,很多插口在公司电线也没法接,只是知道这是个类似模拟量变送器的板,220V电源,有温度,压力输入,有个4-20MA输出,带有13个继电器,板上芯片有AD和数据选择器,逻辑门控制器等等。现在的问题是在上电后有一个继电器吸合一下就断开了,检查了,继电器没有问题。想问问大伙,这怎么查问题点啊?

楼主:
不能破坏啊,4层,怎么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线路抄出来。

不能破坏啊,4层,怎么抄板

网友B:
我抄过了一个产品,三块,四层的板子,还好没有bga封装的器件,原理图完整抄出来了啊。你就拿着个万用表量,用蜂鸣档量通断就行了!很快的,专心搞不用一个星期就能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抄过了一个产品,三块,四层的板子,还好没有bga封装的器件,原理图完整抄出来了啊。你就拿着个万用表量 ...

尺寸400*200:'(

网友C:
“上电后有一个继电器吸合一下就断开了”
应该上电吸合还是不吸合?
两种可能,继电器本身驱动电路问题;或者是驱动继电器的条件那部分电路有问题。

如果是正常的,相关点应该是什么信号?借助万用表用排除法,很容易找到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尺寸400*200

单说抄板,你这个40*20有很大的水分;
因为里面有很多电路都是一样的,比如那13个继电器驱动电路很可能就是一样的。
光这13个继电器,就占了不小的板子空间。

网友D:
温度,压力控制器.

网友E:
先搞清楚这个电路本来的功能,原来应该是怎么样的,再去判断哪些地方可能会坏。维修不一定要懂全部原理,但是要目的和思路明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尺寸400*200

那和我抄的三块板子大不了多少啊,关键问题是器件封装,要是都是BGA封装就很不好弄,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没耐心做什么事情都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电后有一个继电器吸合一下就断开了”
应该上电吸合还是不吸合?
两种可能,继电器本身驱动电路问题;或 ...

使用2803驱动的,从后端往前,继电器-电阻-保险丝-八路NPN达林顿2803-到一个排线的插针点-上面有块mcu控制板,控制板现在船东说没有问题,下面这块板,2803的其他口都好用,不吸合的继电器接的是5口,不能只坏这一个口吧,在信号全正常模式下,应该长时间吸合,无信号才断开。

网友D:
把2803的5口用一个三极管代一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2803的5口用一个三极管代一下试。

焊下来试试?具体怎么测啊,现在没法上电啊。主控不在我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抄过了一个产品,三块,四层的板子,还好没有bga封装的器件,原理图完整抄出来了啊。你就拿着个万用表量 ...

我蜂鸣档量的时候,有两个点正负响,反接不响~怎么个情况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焊下来试试?具体怎么测啊,现在没法上电啊。主控不在我这

可以并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2803驱动的,从后端往前,继电器-电阻-保险丝-八路NPN达林顿2803-到一个排线的插针点-上面有块mcu控 ...

那给那只继电器的2803驱动端搞一个高电平看看啊。
如果正常说明主控板可能有问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接口接触不良。
如果还是不正常,那肯定就是驱动有问题啊,比如,直接将2803的那一个输出直接短到地,一级一级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给那只继电器的2803驱动端搞一个高电平看看啊。
如果正常说明主控板可能有问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接 ...

谢谢

网友F:
只量各个元件引脚之间的导通就可以抄出图来,PCB上功能一样的部分可以复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