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CAN邮箱如何设置ID可以接收任何ID的报文

楼主(2014-02-21):
    请教,如题,如何设置屏蔽位,可以使邮箱可以接收任何ID的数据,自己看了PDF,里面说的几个位都设置了,不成功,
        ECanaRegs.CANGAM.bit.AMI=1;                                //标准帧和扩展帧都可以接收
        ECanaRegs.CANGAM.bit.GAM150=0xffff;
        ECanaRegs.CANGAM.bit.GAM2816=0xffff;
        ECanaLAMRegs.LAM1.bit.LAMI=1;
        ECanaLAMRegs.LAM1.bit.LAM_H=0xffff;
        ECanaLAMRegs.LAM1.bit.LAM_L=0xffff;
这里我设置的是邮箱1为接收邮箱,我想通过邮箱1接收任何ID的报文,新手,旁边也没有人交流,所以问题较多也较简单,还请各位多指导一下

网友A:
280xx的CAN使用问题  使用过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B:
就是设置成广播式的吧!俺不会,嘿嘿……不过我以前用周立功的usbCAN接受模块的时候,他上面是广播式的!明天回去看看,找到了再说!

楼主:
OK了,谢谢各位

网友C(2014-10-16):
楼主怎么解决的?、分享下啊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只能收到一个ID的数据

网友D:
不知道楼主 MSGID寄存器的接收屏蔽位(AME)有没有使能,如果没有使能尽管设置了局部接收屏蔽寄存器,标识符也是要逐一比较的。

楼主:
ECanaLAMRegs.LAM0.all = 0xFFFFFFFF;                        //本地屏蔽
        ECanaLAMRegs.LAM1.all = 0xFFFFFFFF;

网友E(2015-07-25):
我刚好要用到这一功能,应该是按楼主的设置,加上把邮箱ID(MSGID)的AME设置为1就行了。
CANGAM设置的是全局的,比如本机的站号必须一致,对应的位就要设置为0
LAMn是设置对应邮箱号的,比如邮箱0用来接收所有站点的温度信息,站点是可变的,对应的位设置为1,

网友F: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G:
CANGAM设置的是全局的,LAMn是设置对应邮箱号的

网友H(2018-09-08):
引用 网友B:
就是设置成广播式的吧!俺不会,嘿嘿……不过我以前用周立功的usbCAN接受模块的时候,他上面是广播式的!明 ...

请问周立功的USBCAN接收模块的帧ID是不是和28335CAN邮箱接收寄存器的ID不一样啊,当我把周立功的CAN接收模块的ID设置成0X95555555提示超了,然后自动变成了0x00000555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请问周立功的USBCAN接收模块的帧ID是不是和28335CAN邮箱接收寄存器的ID不一样啊,当我把周立功的CAN接收 ...

被挖坟了啊!哈哈!周立功的USBCAN作为接收方的话,设置成广播模式,它会收到总线上的所有的ID的信息。用USBCAN作为发送器的时候才需要设置它的帧ID的,这时候需要跟28335的接受寄存器的ID相同了,负责28335收不到信息的。我认为是这样的。

网友I(2020-05-18):
引用 楼主:
ECanaLAMRegs.LAM0.all = 0xFFFFFFFF;                        //本地屏蔽
        ECanaLAMRegs.LAM1.all = 0xFFFFFFFF;

请问楼主我也是加了这两句,的确可以收到任意ID的数据了。但是读取的帧ID一直是40040000不知道您有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