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 Mass_Storage

楼主(2014-02-21):
小弟最近研究ST官方的Mass_Storage代码。在学习过程中,弄清楚了read与write等基本操作后,突然有这样一个疑问:删除数据操作是怎样实现的?
为了搞清楚,我新建一个文本文件copy到U盘中,并用USBlyzer进行了抓包,发现了其存储的逻辑地址,然后我删除该文件,并再次抓包,我发现Host并没有对存储地址进行任何操作,那它是怎样在存储介质上真正删除数据的呢?十分迷茫,求指点,多谢
另外,我用的存储介质是STM3210E上自带的Nand Flash

网友A:
删除文件时根本不用对文件本身的存储地址进行操作,只需要把对应该文件的目录项标记为删除就可以了;正因为如此,在删除文件后,才有可能恢复被误删除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文件时根本不用对文件本身的存储地址进行操作,只需要把对应该文件的目录项标记为删除就可以了;正因为 ...

感谢您的回答

但是这样的话,岂不是被删除文件的数据还是存储在Nand Flash中?长此以往下去,虽然表面上看磁盘是空的,但是实际已经被删除文件的数据填满?

我第一次做MSC,可能对这个过程理解有所偏差,还请指正

网友A:
没错,虽然表面上看磁盘是空的,但是实际已经被删除文件的数据填满。

但是,在需要拷贝新数据之前,固件程序会先擦除已经标记为空的数据块,然后再写入新数据;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擦除是在写入新数据之前完成,而不是在删除文件时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虽然表面上看磁盘是空的,但是实际已经被删除文件的数据填满。

但是,在需要拷贝新数据之前,固件程 ...

刚利用了抓包软件仔细看了下,确实是重新利用了删除文件的逻辑地址,多谢指教

网友B:
这个和电脑的硬盘一样,并没有删除数据实体,所以你会感觉删文件比粘贴文件要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