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IV变换中电阻R2的作用,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4-02-21):
如上图所示,将传感器电流信号变换为电压信号,R2的作用是什么一直没想明白,这个值又如何确定呢?
R1是采样电阻,根据虚短原理2脚为电平也为AGND,老外的电路,一种说法是给运放提供偏置,因为运放
输入需要静态pA级工作电流,但这个值又是如何算出来的呢

网友A:
R2的作用既是采样电阻。这里也是比例放大中的一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的作用既是采样电阻。这里也是比例放大中的一个电阻。

R1才是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A:
先找本书看看。

网友A:
严格说,这里没有采样电阻。

网友B:
这要看一下前级电路了,有可能是阻抗匹配用的

网友C:
这个运放会不会热坏啊。。。。
很是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本书看看。

你去看下Transimpedance Amplifier的资料

网友D:
为了使稳定糸统。降低环路增益。

网友E:
类似滤波,是系统稳定的,,具体的值也没有算过

网友F:
R2把输入的电流信号转换为了电压信号,2号脚上确实为地,但对电路不影响,它属于直流地,输出应为交流,就是说直流偏置为0;

网友G:
加入Iin对地的杂散电容,再分析

网友H:
R2把电流转换输入电压,再通过比例放大得出输出电压,并联的那个电容有益于减少高频噪声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