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Modbus slave貌似支持的功能码不多呢?

楼主(2014-02-21):
大家有推荐的Modbus 从机的调试助手没?这个Modbus Slave支持的功能码不多呢

网友A:
ModBus可以自定义的,协议本身没有对“功能码”做出任何约束,不同厂家自然就会有不同定义。做调试的话,其实用常规的串口助手最好。

网友B:
可以试试MODSCAN32这个软件,一般功能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可以自定义的,协议本身没有对“功能码”做出任何约束,不同厂家自然就会有不同定义。做调试的话,其 ...

恩,我就是调试Modbus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MODSCAN32这个软件,一般功能还可以的...

好的,多谢推荐

网友C(2015-01-23):
用能够自定义协议的通信测试软件也可以。

一条协议的编辑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能够自定义协议的通信测试软件也可以。

这个免费吗,貌似下不到

网友C:
百度搜一下,1.5版本的安装目录下Samples\Projects里有例子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