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光电二极管电路板测试的问题

楼主(2014-02-21):
小白第一次发帖子,最近参与的一个项目遇到了一个测试的问题。
电路的原理如附件的图所示:ABCD是四个光电二极管,也就四象限探测器。受到光照的时候,光电二极管产生电流,经过第一级进行跨阻放大。

问题就在于这个跨阻放大的测试上,是电流变电压。 单独测试的跨阻放大的时候 用什么样的源?是电流源吗?如果是电流源,是什么样的电流源?我看淘宝上有卖的0到24ma的那种电流源可以吗?这个还涉及到一个带宽的问题,这个带宽怎么测试呢?

麻烦大家了!

网友A:
用微安级的电流源即可,用直流的电流+交变的电流,保证总电流方向不变,测其交变电流幅值。前提是交变电流的幅值不变,频率改变。

网友B:
这个跨阻放大的测试, 自然是贴近输入信号特性的信号源测试, 应该要涵盖所以输入信号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微安级的电流源即可,用直流的电流+交变的电流,保证总电流方向不变,测其交变电流幅值。前提是交变电流 ...

谢谢你!这个源哪里能找到呀?哪里有交变的电流源呀~~能调节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跨阻放大的测试, 自然是贴近输入信号特性的信号源测试, 应该要涵盖所以输入信号的范围. ...

可是这个源去哪里找呢···

网友A:
信号源有这个功能啊。函数发生器。交流+偏置。再设计一个电压转电流的电路。

网友:
由信号源产生一个正弦的交流信号,经过电压-电流转换得到一个交流的电流信号,经过反馈控制保证电流信号的稳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