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VC5509 MCBSP与AD通信

楼主(2014-02-21):
求TMS320VC5509 MCBSP与AD通信的程序

网友A:
你的AD是什么方式的   MCBSP可以配置为SPI   iic等
还有看看你的硬件连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AD是什么方式的   MCBSP可以配置为SPI   iic等
还有看看你的硬件连接方式

串行的 AD7266   不知道怎么和DSP通信 如何编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行的 AD7266   不知道怎么和DSP通信 如何编程

可以按照上图进行连接   这样就需要两路的McBSP   这样个人感觉有些浪费
你可以将MCBSP配置为GPIO口  这样编程简单   使用口也少   只需一个模拟时钟进入
然后一个使能   两个输入口读取数据就可以啦
由于一次读取数据至少要14个CLK   所以配置为SPI和IIC都不合适
用上图连接法的话  就需配置为多缓冲串口去搞   具体配置还需你自己去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照上图进行连接   这样就需要两路的McBSP   这样个人感觉有些浪费
你可以将MCBSP配置为GPIO口  这 ...

我用的就是图上接法  是不是就不能配置成GPIO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图上接法  是不是就不能配置成GPIO了

不用了  就配置McBSP   配置好直接read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了  就配置McBSP   配置好直接read就可以啦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了  就配置McBSP   配置好直接read就可以啦

你有没有FFT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FFT的程序

https://bbs.21ic.com/icview-620156-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673378-1-1.html
先看看 有没有  没有工作日内给你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照上图进行连接   这样就需要两路的McBSP   这样个人感觉有些浪费
你可以将MCBSP配置为GPIO口  这 ...

我用的四个模拟输入接到AD7266 单端输入  用到5509的俩个MCBSP  具体应该怎么配置啊  配置好之后怎么编写AD与DSP通信的程序   后天就要用了 我还不知道怎么编   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四个模拟输入接到AD7266 单端输入  用到5509的俩个MCBSP  具体应该怎么配置啊  配置好之后怎么编写 ...

具体没有使用经验啊   用CSL库了吗
找找你用片子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照上图进行连接   这样就需要两路的McBSP   这样个人感觉有些浪费
你可以将MCBSP配置为GPIO口  这 ...

这里FSX1为什么不接到CS上,接上可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FSX1为什么不接到CS上,接上可不可以

没有这么用过  不敢肯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