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4-02-21):
电路板应该怎么调试?具体的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拿到板之后首先确认PCB没有焊盘或者明显的问题   然后测测PCB上有没有电源短路等的情况
焊接是建议你先焊接电源部分电路  然后测试通电看看
然后根据情况焊接接下来的元器件
如果上电后工作不正常  赶紧断电然后用手触摸有没有芯片发热
有这就好找了  针对这个芯片首先检查他的电源  引脚之间有没有短路等问题
上电后还有重点检查极性电容有没有焊接错误  呵呵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方法
不是什么流程   交流而已

网友B(2014-05-05):
我觉得挺重要的一点:拿到板子后,首先要进行通断,就是器件管脚与电源、地端的连接,以及器件之间管脚的连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