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中安装protel汉化版问题

楼主(2014-02-22):
WIN7系统可以安装protel汉化版么?之前安装过一次出现关不了机的情况,但也有可能是360导致的,不知有没工程师在WIN7上面安装过protel汉化版啊?个人担心的就是汉化过程中要复制粘贴覆盖掉系统文件夹WINDOWS中的一些文件,担心这样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A:
可以装汉化版的,但是汉化了之后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我曾经汉化之后出现无法加载元件库的情况。可以不用汉化的啊,虽然英文的刚开始用比较困难,但是**下来绝对有好处的,而且我发现有的汉化做的不好,甚至有的书上写的和原版软件的菜单的意思都不太准确,所以用英文版的还是比较好的。另外,protel不好用啊,占系统资源太多了,这是一个硬伤啊!还是趁早学个另外的软件吧,Cadence 或者Altium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装汉化版的,但是汉化了之后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我曾经汉化之后出现无法加载元件库的情况。可以不用汉 ...

嗯,非常感谢

网友B:
win7下用protel有时 是会有问题的,
除了库不能加载 还
动不动 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