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Xilinx microblaze的一些简单概念问题

楼主(2014-02-22):
(无正文)

楼主:
给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帮你顶一下,希望有人回答。

网友B:
1. 三个东西,总线接口不一样,根据你自己内部的总线结构,选相应的IP就OK了
2. lite baudrate 是固定死的,软件里是改不了的,因此资源占用少。而另一个是全功能的,所有东西在软件里都可以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三个东西,总线接口不一样,根据你自己内部的总线结构,选相应的IP就OK了
2. lite baudrate 是固定死的 ...

谢谢!!

网友C:
本质一样,接口不同

网友(2014-04-19):
总线接口不一样的,根据你选择的microblaze的接口选择对应的总线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