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工具当成技术,这种知识犹如农耕的生产力

楼主(2014-02-22):
什么叫DSP 看看差距

楼主:
网络很慢
视频通话 最低需要 多少的带宽位率?

如果 电话线上 可以支持高速宽带网
那应该 也是能够支持
独立的 视频电话 视频会议
不然 有人玩迅雷 那只有对马赛克讲话了吧

楼主:
手机那个所谓的4G到底行不行呀
野外作业 讲不清楚
就直接开视频电话得了

飞利浦 好像有个家庭监控 手机上看
但好像 只是个 单向监控头吧
双向的就爽呢

网友A:
一直忙于工具的使用啦     我们应该转变
差距很大   还要靠大家共同的力量

网友B:
你要说的意思是什么呀?看不懂

网友C:
算法设计是核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说的意思是什么呀?看不懂

Chairman Mao taught us:"The knowledge is the strength!

网友D:
技术才是根本啊,中国,加油啊。

网友A:
网站顺便分享一下 http://www.dsprelated.com/compdsp.php
还望各位多多学习  翻译  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算法等是核心,那就无所谓DSP 或者 CPU啦。  只要够快多核多线程就可以了。

你用ARM或者TI的DSP有什么 ...

抬杠没意思
我记得你原来就是跟人吵论过 CPU的事情吧 一吵还好几年
从英特尔到IBM

你可以 比较一下 有些浮点运算
在上位机和下位机的 运算效率
例如 经常要用的 COS SIN SQRT LG等等
上位机的做法是 级数展开法 因为浮点单元和整数运算是差不多快的
这个在下位机上是不现实的

许多工程师也不知道怎么搞 以为调用芯片开发商的库函数就好了
这个芯片 要用这个开发商的 那个芯片 要用那个开发商的
不知道所以然

通俗的做法
降低精度要求 化浮为整 运算只有乘法和加法
这个就要提到 伟大的人物 拉格朗日多项式了
在一致收敛或均方收敛的条件下 逼近期望值
提高效率 这个在51上面是验证过的

如果你的产品的 时效性让客户等得流汗
那么就是一个失败的产品
这是上位机的人 所欠缺的意识

楼主:
版主 可以普及一下
运算的流水线结构 和 指令周期内计算时间

有些 仪器仪表上 没必要装个操作系统 WINDOWS还是LINUX 是要装OFFICE 还要字体吗
其实只需要跑一下 输入 输出 探针一量传感器 即看即所得

网友F:
工具和技术是相辅相成的,不能转化为实用工具的技术有什么用?同样工具的使用反映了技术的水平。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具和技术是相辅相成的,不能转化为实用工具的技术有什么用?同样工具的使用反映了技术的水平。在这方面我 ...

技术是生产力的体现
把工具上升到技术的层面 就有些俗不登雅了吧

找个工作 也许需要 玩得转一块外国芯片
需要动脑经思考的 就玩不转了
因为 那是90%以外的 10%的产品附加值
中国制造 和 海外进口 差距就在这里拉开
随便翻开IEEE的** 是没有这些的教人 怎么玩一块芯片的
而是教人在现实问题面前 如何予以解决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得出结论

过去几百年年积累起来的工程技术怎么会是没有用?
从高斯 到 图基
那只是认识还是太肤浅了
理论总是超前的 实用总是滞后的 只是你还不了解而已
怎么会没有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技术是生产力的体现
把工具上升到技术的层面 就有些俗不登雅了吧

我明白你的意思,技术比工具重要,工具只是实现手段,但是技术是不可代替的。我想表达的是由于实际情况限制,我们现阶段是跟在人家后面走的,这点是导致不同和差距的很大一个原因。

网友G:
同意楼上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意楼上说法

楼主:
上面要表达的的是:
离散傅里叶变换DFT 具有 线性性质

建议21开设信号与系统板块
这么多人 不懂的太多
也自称DSP

DSP处理器与DSPing 差别可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要表达的的是:
离散傅里叶变换DFT 具有 线性性质

信号与系统这一块确实欠缺很多   整体都是基于DSP处理器的
楼主多多引导和指正

网友H:
有差距 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