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方式做DDS,输出RC滤波常数选择

楼主(2014-02-22):
请教老师:
1、PWM方式做DDS,采用RC无源滤波,RC低通滤波截止频率是PWM波频率还是DDS波频率?其次,多节RC滤波,RC常数是否都是一样?应该如何选择?
2、用单片机查表输出PWM,在计数频率不变时,比如定时器值100,波形表的最大值100,也可以定时器值1000,波形表的最大值10,都可以输出一样频率的波形,两者不同比例对输出波形精度有什么影响?定时器的值和波形表的最大值两者位长是否相等较为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