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酱油启示录——76,被骗了还叫好的“玩意儿”

楼主(2014-02-22):
开环增益、闭环增益、环路增益,这些耳熟能详的玩意儿真的是那么回事吗?有人玩那“波特图”什么的,那是一个溜啊。当然,本人也玩,随大流没法....

这里想说一下环路增益,也就是 T = AF 啦。

一般而言,A和F不一定都是实数,那其必然和所激励的信号有关,即T是个依赖于激励的函数。那么,遐想来了,环路中的激励是什么?由什么来决定呢?有想不通者,就归结于“上帝”或那什么“妖”了。

还有,通常人们说 T>1 递增了、 T<1 递减了、而 T=1 就是稳态了,果真如此?当然不是,若是就没东西扯了。

现在告诉大家的是:闭环后的环路增益(严格应该说是环路传递函数)永远是一,即

    T(S) = 1

这就是环路条件(注意其中的S,表示S域)。

那么,通常我们所讨论的“环路增益”是什么呢?其实只是个被剪断了的“断环”,然后再人为地注入个单谐激励而得到的传函而已。一般表示为

    T(jω)

别看那T的自变量不同了,那可是天壤之别!

关于T(jω)不多说了,只在此对那个环路条件(T(S)=1)略作说明:

这是个《电路》原理要求必须满足的条件,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除非你不想玩《电路》了(即便如此那还有另外一套枷锁束缚着你)。

由环路条件T(S)=1,就可以确定系统的特征方程,然后根据初始条件解出系统的所有变量来。不过,其实有些问题并不需要得到最终的电路变量才能解决,而只需要通过特征方程就可直接得到相应的结果,譬如频率和衰减或增长因子等。此外,如果预设了电路变量的某些特性——如稳态,可以倒过来确定电路的某些参数关系,这是我们常玩的把戏,波特图就是这么玩出来的。

总之,要记住

    T(S) = 1

才是闭环的本质。其他的,玩你或你玩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网友负责起见,必须指出:楼主过分夸大了所创造的新名词"环路条件"的作用。

俺可以给个简单电路,T(s)并 ...

来点实的,虚头虚脑的没用....

既然有反例,给出就能说明问题。当然,你自己认为的毫无意义。

网友B:
LZ的观点在闭环后的增益是1的结论,是有前提的,是在带宽内的信号,超出带宽就不是1了,稳定的糸统的增益的模小于1,不稳定的糸统会大于1,最后糸统崩溃,或用非线性的约束条件,达到另一种稳定。还是开环的环路增益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观点在闭环后的增益是1的结论,是有前提的,是在带宽内的信号,超出带宽就不是1了,稳定的糸统的增益的 ...

《电路》范畴内,没有例外....

网友B:
其实,在闭环的条件下,TS=1,肯定成立的,跟稳定没有关糸,也不存在环路增益一说,因为,电路的最基本的定律,节点电流定律,电压环路定律就限制死了。

网友B:
环路增益的前提是开环测定的,

网友B:
还有闭环后的传递函数的极点要在复平面的左边,跟环路增益的线以小于20DB/10倍程过0DB线,实质是一回事。包括劳氏判据,最基本的闭环的极点要在左平面图。

网友C:
看不懂。
楼主,你说的环路增益T(s)=1, 而且是永远,是什么意思?这是条件?还是结果?
你说“闭环后”的意思是指“稳定后”或者稳定的负反馈条件吧?
比如我使用运放实现电压跟随电路,环路增益永远等于1吗?不限定s等于某个值吗?

网友D:
老抽不知是学识太浅还是积怨过深八面受敌就连招架之力也快没有了

网友D:
环路增益,大写的T,还有A,F,都是什么?怎么会有这么大反面响应?

楼主:
说明一下:

旁的就不说了,直接奔主题。既然开题是“被骗了....”,自然就不是常规的理解,譬如通常的“环路增益”,那玩意儿谁都知道(但未必懂)。

这里说的是“环路条件”,即由T(S)=1条件制约确定系统特征——特征方程。然后,爱咋玩就咋玩。这个条件的唯一例外就是“平凡”,估计谁都不会对那个“平凡”感兴趣。

闭环系统的特性只有在闭环下才得以真实体现,至于那些“断环”下的分析手法,仅是些“玩意儿”而已。当然,“玩意儿”不是没有价值滴,关键在于如何玩。别玩过头了,反被“骗了”。

明白了这些后,若还有异议(譬如有那么反例之类的),建议公示。否则,等于放那什么东西....

网友D:
不知是否统一系统概念,改借童诗白第三版(隐去+-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是否统一系统概念,改借童诗白第三版(隐去+-号)

放大器是个受迫系统——即有输入,但它的系统固有特性则并非由于存在输入就改变了。简单地说吧,由

    Y = A X

将其变为

    A⁻¹ Y = X

如果无输入,或给出一个冲击(或阶跃)后,系统将按其自身的特性响应。即满足

    A⁻¹ Y = 0

那么看看反馈放大的通常表达式是什么,那是(按正反馈符号约定)

    A = A0 / (1 - A0 F)

代入上面得

    (1 - A0 F) / A0 Y = 0

特征方程为

    (1 - A0 F) / A0 = 0

    T(S) = A0 F = 1

由此确定系统固有特性。

楼主:
接上面“放大器”:

再看看那个通常意义下的环路增益什么?

    Y(S) = (A0(S) / (1 - A0(S) F(S))) X(S)

注意其中那些“统一”的“S”,这就是“受迫”。迫于无奈跟着玩而已。如果是单谐激励,则上式为

    Y(jω) = (A0(jω) / (1 - A0(jω) F(jω))) X(jω)

其中的

    T(jω) = A0(jω) F(jω)

就是俗称的环路增益。当中插着个输入的“环”。注意,环路增益的定义,那里是零输入的断环。当然,式子是一样滴。

网友D:
这是基于17楼反馈信流图说的吗?那Xi=O就是了。jw或S都好说,那个增长因子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基于17楼反馈信流图说的吗?那Xi=O就是了。jw或S都好说,那个增长因子怎么说?
...

“增长因子”,线性常微分方程解中的项有如下形式

    A e^(λt)

其中λ是特征方程的根——特征根,可以是复数,一般为

    α + jω

代入就有“增长因子”和振荡部分

    A e^((α + jω)t) = A e^(αt)e^(jωt)

网友D:
在一般自激振荡电路中(譬如典型3点式),即便说T≡1,由0+开始逐渐增幅,
老抽,能用文字表述一下:    A e^((α + jω)t) = A e^(αt)e^(jωt) 是怎样一个图形,α如何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一般自激振荡电路中(譬如典型3点式),即便说T≡1,由0+开始逐渐增幅,
老抽,能用文字表述一下:    A e ...

那个简化三点式的特征方程(T(S)=1)就是

    L C1 C2 rbe S^3 + L C2 S^2 + (C1 + C2)rbe S + β + 1 = 0

有三个特征根,譬如 λ = α + jω 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就有一个指数项

    A e^(λ t) = A e^((α + jω) t) = A e^(α t) e^(jωt)

写成实数形式是

    A  e^(α t) cos(ω t)

显然,α > 0 增长,α < 0 衰减,α = 0 稳态。这里的A是个由初始条件确定的常数,A=0输出就是零。但是,由于噪声和扰动,电容和电感的能量存余,A不会是零。

网友D:
那么依你之见,反馈理论之下的3点式在起振阶段是指数递增的,而不需要什么re了?
然而,人们常说“增益>1幅度递增,=1时稳定“。这里的增益与本帖的T显然不同,那么他们是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依你之见,反馈理论之下的3点式在起振阶段必是指数递增的,而不需要什么re了?
然而,人们常说“增益>1 ...

“re”是什么,我不清楚。

三点式(几乎所有的振荡器)起振初期都可以近似为指数律增加,那是因为可以作小信号线性近似。振幅增大到一定程度后,非线性就不可以忽略了。至于通常意义下环路增益T>1递增的判据,那是一种判定方法,而此时的T(S)却始终等于1。更为具体的增长参数是α,它定量地刻画了指数律的增长规律。

网友D:
:P re就是”新分析“的重点创举,在那里它是决定振幅并替代增益非线性的机制
震荡包络示意,a点起始,b点拐点,c点稳定

咱还以为从”独立源“到”负阻“再到”AF“,从75录到77,背景就是”新分析“呢:Q
却原来都不是本着问题去的,是在讨论学习心得不成;P

a-b-c包络幅度增长的条件是增益G>1,re不决定振幅,它自动控制G,G影响着包络的斜率,斜率的变化可以与非线性无关。这是动态线性分析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re就是”新分析“的重点创举,在那里它是决定振幅并替代增益非线性的机制
震荡包络示意,a点起始,b点拐 ...

那个“新分析”前提就错了,自然就没兴趣仔细拜读后面的结论了。

譬如,振荡器内的独立信号源、可变源内阻等。

既然是线性分析,那就必须严格按照线性定义分析,参杂入任何非线性因素后的系统将不再可采用线性的分析方法。

我所发的那几个帖子,就是从根上把他的那些“新理论”的基础给动摇了。其实,他也部分认识到了这点,只是面子上下不来而已。当然,有些概念混淆的还是非常的厉害,要矫正过来那是非常难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6有耐心,采用引导问答式方法消除疑问。
估计是白费蜡。

T一般是个复数,你来个T>1....

我这个 T(S) = 1 根本就不是什么自创,只是把特征方程改个等价形式而已。而正是这么一改,说明了很多问题。我把它发上来,试试水,看看反应如何。现在来看,基本在所料之内。

说实在,没有基本的数学基础的,讨论振荡器那也就是皮毛。最多也就是一般技术书上的那点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re就是”新分析“的重点创举,在那里它是决定振幅并替代增益非线性的机制
震荡包络示意,a点起始,b点拐 ...

最简单的,那个“包络线”在数学上那是非常荒谬的。

如果能有一丁点基本的数学素养的话,都不会离谱到那个程度。

网友E:
那个“新分析”前提就错了,自然就没兴趣仔细拜读后面的结论了。
譬如,振荡器内的独立信号源、可变源内阻等。
既然是线性分析,那就必须严格按照线性定义分析,参杂入任何非线性因素后的系统将不再可采用线性的分析方法。
我所发的那几个帖子,就是从根上把他的那些“新理论”的基础给动摇了。其实,他也部分认识到了这点,只是面子上下不来而已。当然,有些概念混淆的还是非常的厉害,要矫正过来那是非常难得。

把我“基础动摇了”,笑话,是我在动摇现有理论的基础好不好?我在酱油-75中反复说明为什么你的起步原理就是错的,包括“负阻是激励源”,“不需要独立源的自激原理”等。“自激”是现象还是原理?别把现象和原理混为一谈好不好?我并不觉得证明你的概念错误有多难,只要你有见错就改的精神。

网友E:
既然是线性分析,那就必须严格按照线性定义分析,参杂入任何非线性因素后的系统将不再可采用线性的分析方法。

看来到现在你还没明白我动态线性分析中没有非线性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数不能比较大小,但你听过"模"是什么东西吧?
抓紧去百度常说的T=-1是什么含义。
此低级话题到此为止 ...

“复数不能比较大小,但你听过"模"是什么东西吧?”

这句话要加重,多么具有艺术价值且“高级”的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我“基础动摇了”,笑话,是我在动摇现有理论的基础好不好?我在酱油-75中反复说明为什么你的起步原理就 ...

“是我在动摇现有理论的基础好不好?”

这句就很有“分量”,该加重。

都是奇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到现在你还没明白我动态线性分析中没有非线性的因素。

我当然知道,用个手“调一调”....

网友A:
大伙散了吧,表争了。
忽悠来,忽悠去,难逃教科书上老掉牙的东西,起个新名字而已,没看头。

网友D:
jz0095  a-b-c包络幅度增长的条件是增益G>1,re不决定振幅,它自动控制G,G影响着包络的斜率,斜率的变化可以与非线性无关。这是动态线性分析的结果

是不懂啊,还是装糊涂,或是玩文字游戏?非得拐个弯儿绕一圈儿啊
re→G→包线斜率→相邻两个波峰连线→峰值等价幅度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伙散了吧,表争了。
忽悠来,忽悠去,难逃教科书上老掉牙的东西,起个新名字而已,没看头。
...

老9又是1退625(土语,珠算一句口诀,意指一走了之);P

网友E:
是不懂啊,还是装糊涂,或是玩文字游戏?非得拐个弯儿绕一圈儿啊
re→G→包线斜率→相邻两个波峰连线→峰值等价幅度

看清楚点,这是绕圈还是说明各自的功能?

re就是”新分析“的重点创举,在那里它是决定振幅并替代增益非线性的机制
这是你的原话。我前面的含义:1.决定振幅增长的是G>1,G>1是第一重要的因素。2. re对振幅的增长是第二重要的因素,因为re直接影响着增益,re可以让G<1。3. re是动态的,动态的线性分析揭示了线性下也是可以稳态的原理,你如果把这说成是替代增益的非线性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也说得过去。

网友E:
楼主推导的模型是以电路外在结构为基础,即没有独立信号源,X=0起步的(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无论后面的推导如何无懈可击,结果说明问题。
作为对比,我的模型得出的结果有:负阻电路的全面特性,包括传输幅频、相频特性,端口/节点阻抗特性,元件参数在仿真中可以灵活地调整而满足起振,这些既有传输又有负阻的模型,适用于多种组态的电路。
等楼主把理论调整到经得起验证再雄辩不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清楚点,这是绕圈还是说明各自的功能?

re就是”新分析“的重点创举,在那里它是决定振幅并替代增益非 ...

别东拼西凑了,在你的模型里,哪儿有G的影子?

行,算我没说清。增益是S'21.

网友D:
模型在此,G在哪里

网友E:
G是S'21(R01),计算见链接第245楼。

模型增益S'21(R01)的计算

网友D:
S'21(R01)就得了,还是re—R01—G嘛

H2算是不限行产物吗

网友E:
以前简称增益为G,你不明白后就不用G了。增益是S'21(R01),R01是模型的源内阻,其物理对照物是re。
H2是二次谐波非线性产物。

网友D:
你模型唯一变量R01(re),而G(R01),有G(re)对么,那么G也就是re对振幅起着作用,哪儿来第一第二
系统里的非线性是由模型里E,R01(re),R_,R02哪个体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模型唯一变量R01(re),而G(R01),有G(re)对么,那么G也就是re对振幅起着作用,哪儿来第一第二
系统 ...

从包络增长的条件看,只要G>1,不管是直线还是曲线式的,幅度都会增长;re、R01对G的控制可以使G=1、<1,包络停止增长、幅度下降。因此,G>1的条件跟re、R01的控制是有区别的。G>1是一定增长,是第一位的条件,而re、R01控制的结果却不一定,是第二位的条件。
本系统里E, R01(re), R_, R02没有一个跟非线性有关,因此是满足线性条件的线性分析。非线性是实际振荡产生的,但是这里的逻辑是:存在渐近的线性振荡,存在着理想的线性振荡原理。这里并不否认理想跟现实的差距。

网友D:
从包络增长的条件看,只要G>1,不管是直线还是曲线式的,幅度都会增长;re、R01对G的控制可以使G=1、<1,包络停止增长、幅度下降。因此,G>1的条件跟re、R01的控制是有区别的。G>1是一定增长,是第一位的条件,而re、R01控制的结果却不一定,是第二位的条件。
本系统里E, R01(re), R_, R02没有一个跟非线性有关,因此是满足线性条件的线性分析。非线性是实际振荡产生的,但是这里的逻辑是:存在渐近的线性振荡,存在着理想的线性振荡原理。这里并不否认理想跟现实的差距

感觉有些语无伦次了,别忘了那可是论文体裁,恐怕没人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这样来分出个第一第二,你不觉得牵强么?
ER01R_R02不是你的振荡模型了?

网友E:
"论文体裁”和“不理解”沾边吗?

re直接决定增益(决定包络斜率)G的>1和<1,只有G(re)>1(直接原因)才能使幅度增长。说“re决定振幅”是不准确的。

“ER01R_R02不是你的振荡模型了?”

不知所云。

网友D:
ER01R_R02构成振荡器(负阻系统),产生振荡输出;
震荡含有H2,H2是非线产物;
系统不含非线性。
什么逻辑,不晕才怪

H2(仅)实际才有,言外,研究模型中没有
拿一个“没有非线性的模型”去证明“非线性不作为”,什么思维?
是创立者没交待清楚,还是人们都听不懂

网友E:
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关系。
“存在渐变线性的振荡”,意思是,振荡的非线性产物存在逐渐减小的例子,其渐变的终极目标是非线性产物为0,这是理论上的目标,实际上实现不了。但是不因为实际上实现不了,就一定没有理想的界限。放大器的“线性”与实际的差异就是例子。不要先入为主地认为“振荡器一定没有线性原理”,这是争论点,不要拿争论点当判据。现有线性分析做不到的,我做到了。不是现有线性分析不想做到,曾经努力过,是多个分析的缺陷使其不能做到。

哦,说的是理想无限实现的境界啊,咱还当真呢。

网友F:
楼主初中代数都没有过关啊:lol

网友F:
正所谓学得进去,学不出来的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