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振铃?

楼主(2014-02-22):
一个升压电路(开关频率1MHz),接上一个100mA左右负载后,电源纹波巨大,输出端电容并了一个470uF/35V的铝电解都不行,用示波器看了下波形,发现电源上有振铃:
****************************************
50ns下观察到振铃:

500ns下看电源纹波:

电路原理图:(现在C12钽电容两端并了一个470uF/35V铝电解)

****************************************
问题:怎么消除这个振铃呢?
****************************************

网友A:
电感,电容没计算好。或者电感选型没选好引起的

网友B:
输出再并联一个104的瓷片电容试试

网友C:
LZ需要搞明白示波器探头,测量高频纹波的正确使用方法。

网友D:
PCB走线,测试方式很关键。

网友E:
这是一些噪声,原件没有设计好,还有就是你的设备器是不是跟开关电源一个电源插座出来的

网友F:
这是典型的开关电源阻尼振荡,LZ可以上网搜搜看,有很多推荐的消除和抑制方法。

网友G:
仔细看示波器,振铃的周期大约是10nS~20nS,也就是50MHz~100MHz,电解电容在这个频率上早就失效了。
你只能用0.1uF/0603或者是0.01uF/0603的瓷片电容,多用几片。
串入磁珠,与0603电容构成LC滤波,效果更好。

网友H:
IN4148换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2014-05-17):
引用 网友G:
仔细看示波器,振铃的周期大约是10nS~20nS,也就是50MHz~100MHz,电解电容在这个频率上早就失效了。
你只 ...

试过的,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仔细看示波器,振铃的周期大约是10nS~20nS,也就是50MHz~100MHz,电解电容在这个频率上早就失效了。
你只 ...

磁珠倒没试过,低成本电源回路串磁珠感觉不太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需要搞明白示波器探头,测量高频纹波的正确使用方法。

怎么讲呢? :)

网友C:
可以尝试在D2上并联  1000pF电容、22欧电阻(电阻电容是串联的,阻值可能需要调整)解决振铃问题。
示波器看这么高的频率,可能需要把表笔的钩子拆下来,接地的鳄鱼夹也拆下来,找出表笔袋里面的弹簧针套在表笔上,再来看波形。
另外你这是升压电路,输出也只有5V,用1N4148影响输出效率,可以改 1N60或1N5817 等肖特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