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D,IAR一硬仿就失去响应

楼主(2014-02-22):
iARfor8051,给CC2530用的, 前段时间还好好的,突然就这样了,结束进程都杀不了,只能重启。以前也碰到过,重装IAR、重装驱动、换IAR版本都没有,真是邪门了。唉。。。又得重装系统,就为了个IAR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B:
这个有时候是下载仿真器的接触不良把,我这也会出现这些问题的,不过一般都是重现连接下仿真器的就可以啦

网友B:
不过有时候也就是把仿真器的USB口拔掉再重现插上电脑的就可以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