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12 spi的从模式使能引脚SPISTE

楼主(2014-02-22):
如题,一般情况下,SPISTE可以配置成普通的I/O口来用,从而实时的对从机进行片选, 我现在是想问的是,如果把它选择为功能模式,也即SPI从动模式使能,它的电平会自动变化吗,也就是说,如果检测到SPISIMO上有数据会自动拉低吗?

希望有相关经验的人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会自动拉低的
你看看手把手教你学28的那本书吧   讲的比较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会自动拉低的
你看看手把手教你学28的那本书吧   讲的比较详细

恩   谢谢斑竹了  用示波器观察了下,是会自动拉低

网友B:
请问,是发送完一个16位的数据就自动拉高,还是发送完所有数据后才回拉高?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16位就会拉高吧,你可以一直发数据,用示波器观察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发送完一个16位的数据就自动拉高,还是发送完所有数据后才回拉高? ...

发完会自动拉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