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01F3用哪个开发环境好些?

楼主(2014-02-22):
根据了解,STM8L101F3的开发环境有 STVD+COSMIC 和 IAR FOR STM8。

请教:
从资源多少、使用方便性、易学性等方面来考虑,哪个开发环境好些:

谢谢!

网友A:
iar 果断的!

网友B:
用IAR吧,给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IAR吧,给分吧

谢谢大侠指点!

今天没分了!:(改天定给

网友C:
STVD+COSMIC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VD+COSMIC比较好!

谢谢大哥!

请教:
为什么 STVD+COSMIC比较好?能说下原因吗?
小弟很菜,让你见笑了!:lol

网友C:
编译效率高,兼容性好!

网友D:
1、无论CSOMIC+STVD还是IAR,对于官方给出的例程,两个IDE的工程都是有的,没偏袒谁;
2、COSMIC为ST提供编译器至少有十来历史吧,因为十年前我接触ST7的时候用的就是COSMIC for ST7,还有HIWARE for ST7,后面这家现在也叫CodeWarrior,这家被Freescale收购后,HIWARE就没有新的版本出来了,现在只有ST APG部门一些老的MCU上还能见到这个版本的例程。IAR尽管也是老牌的编译器厂商,但针对STM8出来也就这三/四年的时间;
3、最后,我认识的ST的FAE大多都是用CSOMIC for STM8。

楼主:
版主专业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