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 【分享】RGB LED灯应该串联多大电阻

楼主(2014-02-22):
以前看不懂LED的手册文档 曾经发过帖子寻求帮助,现在把帖子内容整理下,分享给大家:

有六个RGB灯,看文档说明书 一直调不好应该串联多大的阻值 ,试了下450欧 发现当白色光的时候 有点发红 ,麻烦大家帮忙看看多少合适
把文档上传了
HT61-2301SURUBGUBC(S)

#1 (cy757看多高的电压,而已看什么颜色的LED。然后根据R=U/I得出。
白色的LED驱动电压应该在2.5V左右,驱动电流应该在10mA左右。那么6个串联就需要15V。比如你用24V去驱动,那么就R=(24-15)/0.01;那么R就应该使用900欧的电阻。

#2 (Alex_rcpilot) DC Forward Current = 30mA,这个应该是额定值,作为参考值。
在Fig.4中找到30mA,看这个电流对应的各颜色相对亮度曲线,哪个最暗。这里蓝绿色最暗,相对亮度约为1.3。
画条水平线看看红色相对亮度也为1.3时电流是多少,这里发现大概是25.5mA。这就是三个管芯工作的电流,R=25.5mA,G、B=30mA。
根据RGB的电流值查Fig.2获得各管芯的Vf,大致是R=2V,G、B=3.35V。
假设你电源是5V,则限流电阻为:
红色:(5V-2V)/0.0255A = 117.64Ω
蓝/绿色:(5V-3.35V)/0.03A = 55Ω
LED数据手册中伏安曲线就是干这个用的。非线性器件没方程只能查曲线。
顺便说一下,三个管芯串联起来(电流相等)也不一定就是正白。看Fig.4里面的曲线就很清楚了。两条曲线交叉点,大致在17.5mA的位置三个基色相对亮度值是相等的,这时候是正白。电流低于这个值,光色偏青(cyan);电流高于这个值,光色偏红。

#3 (Alex_rcpilot)  串联起来没法用,随着电流变化(17.5mA除外)颜色会不平衡。再说谁买了RGB的管子来当白光灯用啊,直接买白光LED多好。用RGB都是希望三基色可以分别调整亮度的。
RGB三个管芯各自有亮度值,在手册的图4里面用相对亮度表示。三个管芯的亮度值之间有两种关系:一个是色彩平衡,另一个是整体亮度。
色彩平衡就是三个管芯亮度相等,但并不确定具体等于多少。(R=G=B=?)
整体亮度就是用来确定这个值的。R=G=B=0的时候是黑色,R=G=B=127的时候是灰色,R=G=B=255的时候是白色。
现在问题是255对应的相对亮度是几?我们都希望亮一些,手册图4中可以查到能用的最大亮度1.3。如果超过1.3,蓝芯和绿芯电流就要超过30mA了。红芯达到1.3的亮度需要的电流小一些,那就让它电流小些,它额定电流范围内多出来的亮度用不上。
如果把图4看懂了,其它的就迎刃而解了。相对亮度从0到1.3均匀变化的过程可以用软件均匀分为255个值,每个亮度值对应的红、绿、蓝电流是不同的,而且电流变化也是非线性的。
红色:(24V-2V*6)/0.0255A = 470Ω
蓝/绿色:(24V-3.35V*6)/0.03A = 130Ω
蓝绿电阻150大了。至于管子表现不一致那是个体差异问题,属于产品的离散性。想要一致性好的就得找好厂家生产的,那些全彩点阵LED,8*8的价格动辄过百,钱多半花在一致性上了。

楼主:
呵呵 被推荐了。。。。

网友A:
不错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B:
额 看了,但不是很懂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 看了,但不是很懂这个。。

哪里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里不懂?

为什么白色的驱动电压电流会和红色的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白色的驱动电压电流会和红色的不一样啊?

使用的材料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白色的驱动电压电流会和红色的不一样啊?

因为他们的管压降不一样,所以各自的限流电阻也不同。例如红色的管压降为1.8V~1.6V;R=Vcc-1.7V/0.01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