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超宽范围输入电源

楼主(2014-02-22):
我现在要求一款 输入电压范围为10~400V左右,输出功率为24W的开关电源,谁可以给提供一下吗,据说国外有,谢谢~

网友A:
我想知道你的输入是什么啊。。怎么那么宽?

网友B:
输入是交流还是直流?这种电源有量嘛?
给你定做吧,最近正考虑搞点儿这种变态电源玩。。。

网友C:
我做过类似的,客户要求18~200V DC输入,24V72W输出,实际测试结果8V~200V(200V以上没测试,实际可以到40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类似的,客户要求18~200V DC输入,24V72W输出,实际测试结果8V~200V(200V以上没测试,实际可以到400 ...

可以给指点指点吗,该如何做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是交流还是直流?这种电源有量嘛?
给你定做吧,最近正考虑搞点儿这种变态电源玩。。。 ...

可以呀~

网友D:
体积不受限的话可以做二级,前级用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体积不受限的话可以做二级,前级用升压

请问升压到多少最好呢~

网友E:
前级用sepic升降压,后级做个flyback。

网友D:
输入是AC还是DC?是DC就升到140V左右吧

网友C:
要用两级,第一级升压,第二级降压

网友C:
你这电源要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F:
我有一个类似的电源,给笔记本用的,输入可以是汽车点烟器,也可以是交流220V,不用我切换,也没有切换开关,我只需要换插头就行,适配器是同一个输入口。

不过,我这个貌似是内部切换的,没有拆开过,听到里面有继电器的声音。

网友G:
这种电源,对我这种非专业电源 来说,太牛了。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