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各位高人,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4-02-22):
负反馈放大电路一般表达式中,为什么a和f同号是负反馈?a和f 要是同号的话,净输入走一圈,反馈量不就变成正的了吗? 变成正反馈了?

网友A:
看图片的解释就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的解释就很清楚了

比如这个,用瞬时极性法可判断这是个负反馈,所以A和F同号,这里A是个负的所以F也是负的,根据反馈量=净输入*a*f,可知反馈量是个正的啊?那不成了正反馈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这个,用瞬时极性法可判断这是个负反馈,所以A和F同号,这里A是个负的所以F也是负的,根据反馈量=净 ...

不能这样判断的。
1、输入为正,输出为负;
2、反馈为接的输出端,反馈到输入端也是负,不过信号不强;
正负的差就是一个负反馈啊。

表达能力差,说的有点乱,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样判断的。
1、输入为正,输出为负;
2、反馈为接的输出端,反馈到输入端也是负,不过信号不强;

先谢谢您的回答,不好意思!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不能那么理解呢?反馈量=净输入*a*f ?